想探讨下精灵2带狗并APP(或遥控器)狗机的情况......

楼主(2015-02-24):
我一直对用精灵等航拍器拍摄照片感兴趣,所以,在精灵2带狗4的情况下,也尝试着用APP来远程操控(遥控器当然也是选项)。但在实际的飞行拍摄中发现,由于同频率而造成失控而闪黄灯并返航现象,使得每次拍摄都提心吊胆,再次夺取控制权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来控制精灵......所以,我想请大家探讨下精灵带狗并遥控狗机拍摄的最优方案,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定时拍摄或用摄像截屏来获取片源,要知道,遥控的好处在于我看见喜欢的景象并调整角度后拍摄的片子会远远好于不规则无序的拍摄!(说明下,精灵带狗4云台的遥控是2.4G、图传是5.8G,换控不是本次讨论的问题)

楼主:
咋没人知道或者响应?

网友A:
狗的遥控进行增程

网友B:
意思是云台2.4G遥控和精灵飞行2.4G 遥控干扰么?5.8G视频图传不会干扰2.4G 的。如果是2.4G互相干扰,换一个高级一点会有跳频技术的高级遥控控制飞行就最好的解决办法。不然其他都是徒劳。是冒炸鸡风险浪费几千还是省那几百自己衡量。

网友C:
不明白你想說甚麼!是直接用狗的wifi嗎?
最佳方案因該是用!  Lightbridge 圖傳吧!

网友D:
不能用wifi会干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遥控进行增程

错误,这不是增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想說甚麼!是直接用狗的wifi嗎?
最佳方案因該是用!  Lightbridge 圖傳吧!

狗可以通过图传传输,如何设置?谢谢!当然你不要说大疆数传,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云台2.4G遥控和精灵飞行2.4G 遥控干扰么?5.8G视频图传不会干扰2.4G 的。如果是2.4G互相干扰,换一个 ...

是用手机APP或狗的遥控器来控制会造成精灵失控,不是图传问题。能具体点:“换一个高级一点会有跳频技术的高级遥控控制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wifi会干扰控

是的,现在我用2.4G控和WIFI同频当然就会干扰。但也不一定!如果我把帖子上的那句“换控不是本次讨论的问题”去掉,将2.4G遥控换5.8G的应该就没事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狗可以通过图传传输,如何设置?谢谢!当然你不要说大疆数传,太贵了。

狗WIFI可以用!不會干擾(注我是用 JR9X2 2.4G)
但有個嚴重問題?狗在手機APP顯示會有延遲現象,還有就是距離太短
依您的狀況最好是加裝5.8G圖傳會比較經濟實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手机APP或狗的遥控器来控制会造成精灵失控,不是图传问题。能具体点:“换一个高级一点会有跳频技 ...

建议你百度一下 FHSS DSSS 技术的遥控。基本上进口遥控和国产乐迪 华科尔 天地飞多通道 遥控都支持这些技术。这些技术遥控,是把遥控信号不是固定频率,而是在一个频率范围内,随机分配系不同数据包。所以即使强干扰都不会造成失控。用这些遥控基本上图传对遥控控制影像不大。反而对图传有影响。模拟会影响大一点,但WIFI 图传有影响会少一点(WIFI 图传是数字图传,DSSS 也不会在一个固定频点占据数据很长时间。所以数字图传遇到干扰只会带宽减少,延时偶然增加一点。但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不会导致遥控失控。大疆原厂的遥控不知道用什么技术。所以未必有这些遥控的抗干扰能力。另外模拟图传对同频的遥控干扰会比数字图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我用2.4G控和WIFI同频当然就会干扰。但也不一定!如果我把帖子上的那句“换控不是本次讨论的 ...

如果是精灵2 2.4G 的遥控不想换,就直接上5.8G 的模拟图传。这样就互不干扰。不过成本也不给换遥控便宜。5.8G 图传发射+显示器接收机。估计都要接近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WIFI可以用!不會干擾(注我是用 JR9X2 2.4G)
但有個嚴重問題?狗在手機APP顯示會有延遲現象,還有就是距 ...

图传有装的呀,延时好像不是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百度一下 FHSS DSSS 技术的遥控。基本上进口遥控和国产乐迪 华科尔 天地飞多通道 遥控都支持这些技 ...

扩展频谱,有点深奥;你说的其他遥控也是跳频的对不?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