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的天线

楼主(2015-02-24):
2.4g天地飞8两个天线,那个是发射天线啊
都有什么作用啊,如果不拉开外置天线会有什么影响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可以换高频头的吗?如果是哪拉杆天线是72兆或40兆调频模块用的,如果用2.4G的模块那么他自带天线。

网友B:
一个是FM的,一个是2.4G的。默认是2.4G的,就是后面那个可以插拔的射频模块的天线。一般用都是这个。那个拉杆天线不用动。要是用拉杆天线那个要换高频头FM高频头。用FM的就要吧拉杆天线抽出来,换FM高频头后面就没天线了。去看看官网你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FM的,一个是2.4G的。默认是2.4G的,就是后面那个可以插拔的射频模块的天线。一般用都是这个。那个拉 ...

哦哦哦,恍然大悟啊,这个网站就是好,学了好多东西啊,在这里先谢过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换高频头的吗?如果是哪拉杆天线是72兆或40兆调频模块用的,如果用2.4G的模块那么他自带天线。

嗯嗯,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