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3-3d云台能搭载sj4000相机么

楼主(2015-02-25):
sjcam4000山狗,使用av输出,每次都得调吗?如果用大疆在h3d云台上,屏幕就被遮挡了是吗?

如果不能用云台的视频接口就罢了,外接就是 ,不是问题。

山狗调av输出,如果显示到监视器是不是每次开机都得调?要是每次还得拆云台看自带的屏幕调av输出就太操蛋了
被插版的就更没戏了
我只要求能装h3d云台,调视频不需动云台就入手

网友A:
不需要每次调,,只要调了AV输出,,,你不调回来屏幕就一直黑,,开机闪一下就黑了~~~只能通过显示器看

网友:
不同的相机就是重心不同,自己平衡一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每次调,,只要调了AV输出,,,你不调回来屏幕就一直黑,,开机闪一下就黑了~~~只能通过显示器看

你确定?是不是你的版本比较新,我的SJ4000,每次开机都要进菜单重新调TV输出,图传才会有图像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不是你的版本比较新,我的SJ4000,每次开机都要进菜单重新调TV输出,图传才会有图像输出。

我确定,我手里有SJ4000啊~~~

但是你说的版本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的是这样,,AV输出打开以后就只能看显示器了,屏幕怎么都不亮。我还嫌麻烦,,每次改设置都必须加图传才能调,有时想单用的时候结果出门发现是黑屏(之前拿下来忘了改设置),,然后就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我手里有SJ4000啊~~~

但是你说的版本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的是这样,,AV输出打开以后就 ...

输出后机子的屏幕是黑的,这个没错。但关机后,再开机,机子是处于屏亮的状态,如果想要TV输出,就要重新进菜单设置一遍。   PS:你能看下你机子的版本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后机子的屏幕是黑的,这个没错。但关机后,再开机,机子是处于屏亮的状态,如果想要TV输出,就要重新 ...

我的不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关机再开以后也是黑的
版本是20141231V02   SJCAM-SJ4000

网友:
关机再开屏幕会亮一下,不到1秒钟,就黑了~~~

网友A:
这山狗最讨厌的地方就是经常自动开录,比如一开机他就会自动开始录像。也没有设置可以调

楼主:
还有这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每次调,,只要调了AV输出,,,你不调回来屏幕就一直黑,,开机闪一下就黑了~~~只能通过显示器看

朋友,我昨天问了淘宝,说每次都得设置。你的能否发张照片,参考买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我昨天问了淘宝,说每次都得设置。你的能否发张照片,参考买个

你加我QQ吧,这里发链接涉嫌广告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QQ吧,这里发链接涉嫌广告不太好

你好 你的山狗连给我发下,谢谢 。我的山狗也是每次开机都得调。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山狗最讨厌的地方就是经常自动开录,比如一开机他就会自动开始录像。也没有设置可以调

这个也是可以调的,你在菜单里面找到一个运动监测还是叫移动检测,关掉就好了,那个功能是镜头范围内有东西移动就会自动开始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关机再开以后也是黑的
版本是20141231V02   SJCAM-SJ4000

你确定你的是联咏方案的sjcam的sj4000?

楼主:
买了一个sj4000测试完,结果是不能用在h3云台上,每次调视频输出确实不方便,最后高价卖出。现在关注小以,鹰眼1+,g3,摄像机。再选一个,用在h3云台。折腾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关机再开以后也是黑的
版本是20141231V02   SJCAM-SJ4000

我问过sjcam官方客服,答复是不能开机默认视频输出,目前所有版本均不能,所以你的机子应该不是sjcam的。我把这个帖子链接给官方客服看过,他的答复是你的机子是其他方案的仿品,不是联咏96650方案的,换句话说,你买的是山山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