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2翼展KT板330!

楼主(2015-02-25):
模型原型,330,飞行姿态稳定,中风天气方便降落:主要参数:翼展1200,机长1250,起飞重量973,电池是格式3S2200MAH,40A甲壳虫,早期入模的东阳2808KV1700电机,99克,今天把它用上了,你们可以用郎宇X2814一类的电机,JN8038桨;6MMKT冷板,竖直机身双面喷绘贴膜,机翼和水平机身单面喷绘贴膜,水平机身和竖直机身结合处整了3个长城隔,机翼上整了2个长城隔,以增加飞机组装后的强度,副翼和水平尾舵不切透,用两层贴膜作为铰链,组装前先安装副翼舵机ES3103E;前起落架是4根自行车2.3MM辐条钢丝交叉成4个三角形加固,后钢丝伸到水平机身处弯折大约4.5CM,前钢丝也要在伸到水平机身处适当弯折,两根钢丝靠近机轮处弯折前钢丝,把两根钢丝用细线和502胶绑牢,钢丝抵近水平机身处粘贴7CM*5CM3层板扩大接触面积,再用一块小的3层板和3可3*8自攻螺丝紧固再机身层板上,钢丝穿过竖直机身处两面各加粘贴一块3CM*8.5CM3层板,并抵紧水平机身安装,机轮是40MMPU轮;后起落架直接用1.2MM钢丝弯制,用两块2MM层板夹在垂直尾舵上,并用2*10螺栓固定;机身两侧各一根4MM碳方管从机头电机座至水平尾翼加强,两边各用两根扎带和下方层板固定;机翼是用的5MM碳管加强,机翼两端因碳管长度不够,各补一个翼刀,增加稳定性和保护机翼;水平尾翼用两片固定舵角的木片和一段1*5MM碳片加强;垂直尾翼也是双面喷绘贴膜,并用合页与机身链接;电机座是一根1*1*9CM的杉木棍,套上一个塑料底座,非常牢固,电机直接用螺丝紧固在塑料底座上;电池那里先在机身侧面粘贴一块3*10CM的3层板,再用魔术扎带穿过KT板方便固定电池;其它电调,接收机等都用魔术贴;电机先安装好,然后把其它设备放在机身上,包括尾翼舵机两个ES08MA,测试好重心合适后再进行安装;安装好舵机和舵角后,就可以整拉杆了,所有拉杆都用2MM碳杆,并在端部用细线帮上钢丝做的Z字头和直线头,用502胶固定,尾舵拉杆先穿上笔芯管,定好长度后,就可以做4块2*1.1*3CM梯形7MMEPP块用来固定尾舵拉杆,注意梯形块与机身平行!因为忙到试飞,就没来得及把拉杆调节器换成金属的,同志们自己做的时候必须要换成金属拉杆调节器额,不然钢丝要拉滑出来的!
    这次这个飞机做了好几天,主要的困难是起落架制作安装,以及机体的加强;起落架整了两天,机体加强整了一天。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希望能给新手晋级有所帮助!大飞机也是做的出来的,而且更好飞!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做1米4到1米6的KT板机,只是飞机越大,越重,加强越困难;比如机翼就除了主梁两根碳管外,起码要用8根3MM碳杆斜拉加强,并且碳杆与KT板接触处一定要粘贴木片,其它加强方法跟1米2的差不多。

上侧视图

上侧视图

电机座

电机座

下侧视图

下侧视图

水平尾舵

水平尾舵

机身加强

机身加强

楼主:
昨天首飞了,大风天气,居然姿态出奇的稳定!降落也绝不拖泥带水!回头把第二个起落的视频发出来!

网友:
应该不能拐弯吧~?

网友:
飞机大了,重量指数级地上去了,但是手感也指数级地上去了

网友:
我的是1.1米的,越大越稳,而且很好吊机

网友:
要用那么大的电源插头?

网友:
对于330机型来说,已经是超级大的了

楼主:
电池用的是朋友的格式3S2200MAH25C,他的插头是XT60,所以加了个转接头

楼主:
不能拐弯?那做330干嘛?视频整好后就上传过来

网友:
重量级航模

楼主:
主要是为了给飞50级,70级电固做准备,增加了机翼面积;没想到好飞惨了!

楼主:
大家给力点啊!这次是大机机,有动力就下次发400MM翼展,起飞35克的小水星!

网友:
板机1m就差不多了  大了不好飞了

网友:
这起落架,相当的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