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使用问题

楼主(2015-02-25):
大家没有保姆的情况下用并充板吗,a6不用并充板一次冲2个3s电池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自带了一个并充板,,一次2个3S是不算并充的吧~~~6片电芯都能准确检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了一个并充板,,一次2个3S是不算并充的吧~~~6片电芯都能准确检测电压的

最多你试过多少一起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你试过多少一起充

从来不并充,都是2块2块的充,,反正电流只有这么大(我都只敢5A充,再大怕烧了),,并充没有意义

网友: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