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的问题,精灵V地面站mode处一直显示未知!有人碰 ...
很诡异的问题,精灵V地面站mode处一直显示未知!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5-02-25):
很诡异的问题,精灵V地面站mode处一直显示未知!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你没升级飞机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升级飞机的固件
飞机固件3.08 都是最新的= =

网友B:
一直没敢用地面站

楼主:
已经解决了,方法是把相机的固件重刷一次

楼主:
同时说一下解决安卓手机地面站偏移的方法,也是手机开启wifi,开启vpn,然后再打开dji vision app,等一段时间(地面站会显示连接断开,没问题)就会自动下载谷歌地图,然后再出去打开即可,中间应该不可以打开手机流量,同时,如果之前加载了地图覆盖了,可以把软件卸载,再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