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齿轮安装问题?

楼主(2015-02-25):
电机主轴的齿轮,一般怎么更换?比如铜齿轮如何装到电机主轴上,先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这个这个???你的机机不会是玩具机吧?

网友A:
这应当是钳工的基本操作。应当是紧配合。用合适的夹具(形状合适的硬木条、板或块,这都要自己准备),固定电机轴。力度适当,电机、电机轴不能有任何变形,轴要垂直。铜齿轮要适当加热,用镊子或小钳子加持齿轮放在轴上,注意垂直,用小锤轻轻的敲击齿轮,让齿轮一点一点的套上去,开始手法要轻。

网友:
打字错误,上面应该是夹持齿轮,不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当是钳工的基本操作。应当是紧配合。用合适的夹具(形状合适的硬木条、板或块,这都要自己准备),固定 ...

谢谢你了

网友B:
如何拆卸,已有帖子介绍,这里补充一下最简单的方法。以伟力v262电机为例,因为齿轮在轴的约5~6mm处,找一把平整的尖头钳,夹在齿轮的下部,尖头钳的前部用橡皮筋扣紧,然后用一把一字螺丝刀,伸到尖头钳的下方,轻轻一撬,就把齿轮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拆卸,已有帖子介绍,这里补充一下最简单的方法。以伟力v262电机为例,因为齿轮在轴的约5~6mm处,找一 ...

先谢谢你了,我的问题是如何安装齿轮!

网友B:
安装的话,反过来操作,最好有一台微型台虎钳,将电机底座顶在台虎钳的底座边上,在轴承的位置找一个小铁片,要求是能顶住轴承尾部的垫圈处,然后夹紧电机,先用手推进齿轮至轴承头平,然后用尖头钳微微张开,顶在齿轮上部,轻轻敲击,使其缓缓下降至需要部位。如果是塑料齿轮,用手就可以推到位。完后再滴一滴502,使其牢固。我就是这样换好了多个电机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话,反过来操作,最好有一台微型台虎钳,将电机底座顶在台虎钳的底座边上,在轴承的位置找一个小铁片 ...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