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mi100俯仰舵机会在最高和最低点卡死,请厂家解决~~~~~~

楼主(2015-02-25):
新入的Hemi100,悬停很稳定,好飞。好不容易有时间去外场飞3d,推杆翻滚,飞机直接不受控制冲向地面,切熄火,飞机还是直接坠地。主轴断,横轴弯。仔细检查后发现主轴后侧的俯仰舵机在最高和最低位置均会卡死。在新机调试时已按照教程将舵机行程调至80%,将3通道继续降低至60%仍会出现卡死的情况。调整遥控器行程后只有左右两个舵机有相应的响应,俯仰舵机行程丝毫未变,且运营过程会一顿一顿的。
请厂家解决。谢谢!

楼主:
咋木有人粗来解决问题呢,还没上班么?
G牌遥控器用着很好,活动也挺给力,相信厂家处理问题也应该给力吧

网友A:
直接找淘宝客服就好了。客服很给力。。。。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淘宝客服就好了。客服很给力。。。。赞一下

淘宝卖家让我自己找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卖家让我自己找厂家

意思是让你联系官方淘宝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