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大疆DJI E800多旋翼动力系统初体验

楼主(2015-02-25):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对多旋翼动力系统都不会陌生。它是由无刷马达、无刷电调和螺旋桨组成的动力系统。市场上也有许多品牌、许多的规格可供玩家灵活搭配。看上去,多旋翼动力市场除了价格因素,很难再点燃起用户的热情。市场就这样一直沉静下去了吗?多旋翼动力系统的技术革新真的遇到了瓶颈了吗?直到我们看到DJI最新发布的E800动力系统,以上疑问的答复被DJI彻底否定了!

E800动力系统的包装盒,黑色外观,科技感十足

包装盒背面

包装盒内部

螺旋桨包装盒,内有8只桨,正反各4对,又分为了黄尖和白尖双色。

Inspire 1同款电机,看得人都醉了

DJI在无人机领域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创新”一直是该公司给“疆粉”留下的深刻印象。Inspire 1“小悟”更是颠覆了传统航拍飞行器设计的创新作品,最大起飞重量约3.4kg,却可以拥有25分钟左右的超长留空时间。那么问题来了,你想拥有和Inspire 1同款的动力系统吗?没错,E800或许就是普通玩家以最小代价享受Inspire 1动力系统的捷径。

尽管我们从DJI的资料中并未看到Inspire 1“同款”动力这样的披露,但通过对比实物,发现电机的无论外观还是结构,都和Inspire 1上使用的没有明显区别,同为3510结构(转子直径35mm、定子直径10mm)。再对比E800的性能指标,可提供每轴2.1kg的最大拉力,适合3-5kg级别的多旋翼飞行器,驱动电压建议25.6V(6S),这不正是Inspire 1对动力所需的区间范围吗?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DJI的确是希望通过共享动力系统,在不增加额外开发制造成本的前提下,为DIY玩家市场也带来基于新动力驱动技术的全新用户体验。

说到DJI E800动力系统的“新驱动技术”,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这一技术被DJI称之为“革命性的正弦驱动架构”。我们知道,电机技术经历了由有刷电机向无刷电机的进化过程,为了提高电机驱动系统的效率,无刷电机又被细分为带传感器的三相电机(有感无刷电机)和不带传感器的三相电机(无感无刷电机),前者在性能、效率,尤其是速度精确控制方面有着无感无刷电机的天然优势。然而有感无刷电机的结构复杂、成本高、传感器故障率高,用户数量相对也是最小的,只在高端车模中使用最多。目前大行其道的仍然是无感无刷电机。“革命性的正弦驱动架构”其实质是磁场定向控制,是目前最新的无刷电机驱动技术,它的工作原理是以算法来替代传感器,在不增加实体传感器的前提下,获得媲美有感无刷电机的性能。根据DJI披露的信息,采用该驱动架构的动力系统能够在减速时自动回收能量,实现更低的能耗和更高的效率。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传统动力系统在减速时靠的是惯性,而E800动力系统减速靠的是精准控制,加速和刹车犹如赛道上跑车,能够做到随心所欲的控制,从而提高动力系统与飞控系统的反馈直接度,不仅节能,而且随着反馈精准度的提高,带来了更良好的飞行稳定性和抗风性。

正弦驱动架构的无刷电调

盒子里的全部物品

电调带有LED模块接口

电调带有DATA编程器接口

外设专用插头使用十分方便

LED和USB编程器与电调的连接方法

采用标准舵机插头接收飞控或接收机的控制信号
采用带有屏蔽层的主电源输入电线
电调具有防打火功能,能有效延长插头寿命,提高系统可靠性

电调采用3.5mm通用电机插座

根据DJI的披露,该架构动力系统拥有DJI的专利算法,可实现动力系统智能化、动力电路实时监测与冗余度保证。该专用电子调器(型号:E620S),新加入了DATA接口,支持在线升级固件;同时提供了客户端软件,可以让用户查看更丰富的反馈数据。另外,这个专用的电子调速器是支持传统PPM通讯的,无论是连接到DJI的飞控,或是连接到普通的R/C接收机,它都能够正常工作。还有很好玩的方面是这只电调还提供了一个LED接口,E800动力系统标配LED模块,能够对飞行状态进行预警——启动电流过高、电机过热、电压异常等情况都能够通过LED来了解,让用户随时对电机的工作情况了如指掌。不仅如此,该电调还内嵌了防打火电路,摆脱上电打火现象,提供了更佳的上电保护,提升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延长电调和插头的寿命。

当然,“正弦驱动架构”在通常认为会带来一定程度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材料成本比普通电调高,另一方面就是该种电调和电机是一一匹配的,如果你更换了不同规格的电机,则有可能不兼容,但可以通过升级固件来兼容DJI的其他电机,比如620S兼容3508、2212和2312等。所以你可以这样认为:E800动力系统是电调和电机进行过匹配设定后的专用动力系统,而E800动力系统里的620S电调是专为3510电机配对的,你可以升级固件来支持其他电机。

DJI E800动力系统的电机采用了用3510结构(型号:E8003510),KV值为350RPM/V,这个结构前文提到和Inspire 1上使用的电机是完全一样的。每个绕组采用槽满率更高的单股绕线,而非多股并绕。DJI在较早前已将全部规格的电机由多股并绕改成了单股绕线。改动的原因,实质上是为了提高电机对飞控的响应速度,从而提高飞行稳定性和抗风性。单股绕线的电机对加减速的响应相对于多股并绕的电机要来得更加直接。该电机内置有散热风扇,可降低工作中的电机温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每颗电机都经过了精良的动平衡校正,所以运转起来的震动极小,转动声音也非常好听。

电机采用通用孔间距,可以很方便的安装到各种DIY机架上

电机采用单股绕线方式,槽满率高,槽功率均衡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桨快装结构和主动散热设计

电机和电调采用插头连接,拆装都非常简便

电机设计的可圈可点之处是从E800起,采用了全新的螺旋桨快装结构。安装螺旋桨时,只需两步:一按;二转。按:就是把桨按在电机顶部的特制连接器上;转:就是略微旋转一下,听到“咔”的一声就装好了。全新的快装结构,不仅拆装桨的速度更快,而且可以绝对避免“射桨”。巧妙的结构设计,可避免正桨和反桨装错的可能。这真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因为该电机的桨快装结构,还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Inspire 1以及其他无刷马达上。不仅如此,该电机在拆除桨快装模块后,还可以安装Inspire 1标配的螺旋桨。这里顺便提一下,Inspire 1的螺旋桨尺寸和E800动力系统配的螺旋桨尺寸是完全一样的,规格均为1345。唯一的区别是Inspire 1的桨中间有金属螺纹孔,而E800的桨无金属螺纹孔,且只支持这款全新的快装结构电机。

电机底部的安装孔采用了非常通用的间距规格,分别有:19mm两对和25mm一对,孔径为3.0mm,可以很方便的和你的DIY飞行器对接安装,这个设计绝对是DIY玩家的福音。

全新设计的1345规格快装螺旋桨

桨的背面,该结构是DJI的专利设计,锁定效果非常好

新颖的快装结构可避免射桨风险,拆装更快捷,防呆设计可避免装错

一压一拧便可安装好螺旋桨

安装好螺旋桨后的样子

可靠、便捷、美观是我们对这个设计的评价

再来个侧面看的角度

DJI E800动力系统为DIY玩家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动,“正弦驱动架构电调”是这套动力系统最大的技术亮点,它不仅带来了更高的工作效率,还为玩家带来了更好的飞行稳定性和抗风性;当然还有DJI全新设计的螺旋桨快装(快拆)结构。E800动力系统分为四件套和六件套两种规格,分别适合于高性能四轴飞行器和六轴飞行器。采用E800动力系统的四轴飞行器适合搭载Gopro这类小型摄影机和云台;采用E800动力系统的六轴飞行器适合搭载微单这类中型摄影机和云台,玩家可根据自己需要灵活选配。

E800动力系统的推出让我们注意到DJI对细分市场的深耕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专业市场有S900、S1000这类专业级航拍系统、新锐市场有像Inspire 1这样的创新性航拍平台、入门级市场有像Phantom这样的易于操作使用价格平和的小型航拍机、DIY市场则有像F450/F550以及今次推出的和Inspire 1“同款”的动力系统。每一款产品的推出,总是带有许多新颖而实用的亮点,满足了不同层面玩家的需求。DJI拥有特别敏锐的市场嗅觉,E800动力系统的推出,为不温不火的DIY市场再添风云。

还有精灵彩蛋哦!DJI附送了一个精美的工具盒,里面有DIY需要用到的各种小零件。

里面有安装螺丝、热缩管、螺丝刀、扳手、分电板、双面胶!为玩家考虑得很周道!

优点:
- 具有防打火功能的电调
- 电调可在线升级固件
- 电调可连接LED
- 正弦驱动架构能提高性能和效率
- 采用带电磁屏蔽功能的主电源线
- 带有主动散热功能的电机
- 全新设计的桨快装(快拆)结构
- 单股绕线提升响应速度
- 通用安装孔适合DIY玩家
- 优秀的用料和加工工艺
- 拥有不错的性价比

缺点:
- 电机插头采用3.5mm灯笼香蕉插头,有造成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建议改成直接接触式。

附产品技术参数:
最大拉力:2100g/轴 @ 25V 海平面
推荐起飞重量:800g/轴
推荐驱动电压:22.2V-26V (6S Li-po)
最大持续电流:20A
兼容驱动频率:30Hz-450Hz
使用环境温差:-5℃~40℃
电调尺寸:74mm x 32mm x 10mm
电调重量:43g
线长:420mm
电机规格:35 x 10mm
KV值:350rpm/V
电机重量:106g
桨尺寸:34.5cm x 11.4cm (13 x 4.5 inch)
桨重量:19g

网友:
前排!E600没卖掉。卖掉了就换这套了

网友:
官方广告啊

网友:
呵呵,这哪是测评啊,官方广告,5imx真是越来越……

网友:
这个广告绝不会被删掉的慢慢看

网友A:
这个广告贴没人管么?,我举报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贴没人管么?,我举报一下试试。

管理员会先把你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会先把你封掉

好,打赌:
要是不封我号,你给我寄点你们当地特产,要是封我的号了我给你寄点我们少林的特产!!!

网友C:
如果dji能好好吧飞控的各种弱点bug努力解决下 这市场基本上没别家啥事儿。一堆外围设备设计的都非常好,就是飞控不用心,真是让人头疼无比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啊!

网友D:
头一次看到有厂家为了宣传无感来说有感的故障率高,DJI自家云台也算有感了,是不是也要说故障率高呢?
所谓的能量回收,看起来是噱头,回收去哪里,难道还能给电池充电么?

觉得比较不错的地方:精美外观和做工,**LED模块(比好赢看起来好得多),附带编程器,改进的自锁浆结构,齐全附件~

网友:
精工产业了,,, 出周边也是条财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看到有厂家为了宣传无感来说有感的故障率高,DJI自家云台也算有感了,是不是也要说故障率高呢?{:1_6 ...

同问,如何能量回馈?
没有看出来共母线,电容也不够大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网友:
包装与外壳做的挺漂亮的,赞一个!

性能方面能否与 EMax 之类的无刷电机和 Blheli 电调做个对比测试,另外是否已完美解决了应失败1的射桨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装机测试 太水了

网友:
这些产品已给炸鸡者做好了准备!!!大疆东西就从来没有不炸鸡的(都炸到美国白宫去了)……!

网友:
赤果果的广告啊

网友:
大疆以它产品美丽外表和忽悠人的广告诱导多少个初学的消费者(使这些初学飞行者被炸的一个个哭诉无门)!

网友:
庆祝5imx终于开评测专栏了。

以后不用再到处打听那个电机怎么样,电调怎么样,飞控怎么样了。

希望5imx官方能够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做好评测公正。 做好  厂家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评测机构。

希望所有厂家都把你们的产品放到这里来评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dji能好好吧飞控的各种弱点bug努力解决下 这市场基本上没别家啥事儿。一堆外围设备设计的都非常好,就 ...

说的太有道理了。。。要不是驱动云台。。。。  飞着心颤!

网友:
赞,专业,态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看到有厂家为了宣传无感来说有感的故障率高,DJI自家云台也算有感了,是不是也要说故障率高呢?{:1_6 ...

哥们,为你的机智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为你的机智点赞!

多谢夸奖,只是有感而发~~~

网友G:
电机和桨能连接别的电调使用吗? 单轴最大拉力有变化吗?

网友:
出新版块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桨的快拆结构我怎么看着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
不知道前面几位举报广告的怎么样了

网友:
原来3510这个参数是这么定义电机的啊……

网友H:
其实我很关心的就是这个电机能用别的桨吗???因为听说这个桨的效率不是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很关心的就是这个电机能用别的桨吗???因为听说这个桨的效率不是很高啊

11.9g/w的力效还不算高?

网友:
不错,希望看到更细的装机试飞测试

网友:
能量回收..... 为了宣传,对有感无刷的扯淡解读.........读书再少 也不能骗到,真是水贴无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如何能量回馈?
没有看出来共母线,电容也不够大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肯定共母线啊,怎么个可能不共?
电池就是大电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机和桨能连接别的电调使用吗? 单轴最大拉力有变化吗?

肯定可以啊,效果就不知道有差多少了

网友:
包装与外壳做的挺漂亮的,赞一个!

网友I:
所谓的单股绕线,纯粹是为了美观而已,效率不及传统绕。

网友:
好好把产品做好,牌子就牛了

网友(2015-03-30):
sbdji..电调只认准好盈,电机只认准tm,飞控零度,

网友:
屌丝只能仰望

网友:
再好也禁不住一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谓的单股绕线,纯粹是为了美观而已,效率不及传统绕。

提高槽满率,单股线好啊

网友:
这种广告都可以发?看来5IMX收钱太多的缘故!

网友:
E800简装,旗舰店699元。

网友:
别的不说,dji这包装成本都够喝一壶的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看到有厂家为了宣传无感来说有感的故障率高,DJI自家云台也算有感了,是不是也要说故障率高呢?{:1_6 ...

相对于无传感器无刷来说,有传感器的无刷故障率确实会高一点。这里有一个地方我不认同“同为3510结构(转子直径35mm、定子直径10mm)”,钉子直径10mm,这里说得不对吧?

网友:
有没有价格?

网友(2015-06-16):
大疆精灵3是用的正弦驱动架构吗

网友:
其他到也算了,尼玛的电调的电源线是那个猪脑子的设计师设计的?脑子不好使吗?你是嫌我们短路次数太少吗》

网友(2015-08-25):
当广告上吧,还搞个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