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2 VISION 那个相机的视频输出在哪?

楼主(2015-02-25):
想出接视频通过5.8G图传发射,有改过的朋友吗?多谢

网友:
同问。我都想知道VISION 蛋蛋机的视频输出再哪里~!方便改造。可惜都是板间连接器。很多插针

网友A:
VISION视频输出是CAN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ION视频输出是CAN BUS

是在主板的插头上吧,输出是数字信号,不是AV?多谢

网友:
好像就在蛋蛋里面,默默忧伤吧

网友:
换成5.8G的话,遥控也是5.8G,存在图存干扰遥控的隐患。除非遥控换成2.4G。这样空怕不太好。若果是觉得距离不够,建议对图传增加输出功率,然后地面采用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