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亚拓450分几种型号?比如DFC.PRO什么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2-25):
求解,亚拓450分几种型号?比如DFC或者PRO什么的。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V2啊,我都看不明白。。

网友A:
从新到旧,dfc-pro-v2,个人感觉pro最成熟。

网友:
呵  搞不明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到旧,dfc-pro-v2,个人感觉pro最成熟。

你的意思是推荐450PRO呗这3种区别在哪啊

网友A:
区别就是不同时代的飞机,原则上是越新越好,只是对于新手来说,pro更实惠,dfc炸鸡会伤舵机,pro好些。v2年代太远,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不同时代的飞机,原则上是越新越好,只是对于新手来说,pro更实惠,dfc炸鸡会伤舵机,pro好些。v2 ...

哦,450的配件都是通用的,如果我想买个好点的空机的话,选什么样的合适?还有何谓空机?马达、舵机、陀螺仪主板啥的都没有吗?

网友A:
飞越450 pro空机 ,kst215舵机,6s马达,好赢50a v3电调,陀螺仪正版的有vbar、mb、3gx(新手估计搞不定),山寨的有k8。遥控器devo10,接收机rx601、701、1002皆可。剩下的就是充电器、工具等小玩意也就差不多了。主要看你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450 pro空机 ,kst215舵机,6s马达,好赢50a v3电调,陀螺仪正版的有vbar、mb、3gx(新手估计搞不定) ...

我有JR XG14、亚拓150、mcpx,目前买450空机就是为了当静态好看、不飞,目前只会對尾悬停,但是过上1、2年的话肯定技术有所提高了。先入个空机,后期肯定能玩,450空机价格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想请教空机入什么样后期选配件啥的更方便。

网友A:
静态好看,你买个你喜欢的空机就行了,配件日新月异,到时候再说,新的总比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好看,你买个你喜欢的空机就行了,配件日新月异,到时候再说,新的总比旧的好

一语道破天机,您说的对,我现在考虑的貌似有点多了。。以后还不知道出什么样的呢

网友:
450L吧?要稳一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到旧,dfc-pro-v2,个人感觉pro最成熟。

Pro还有卖吗,搜出来全是dfc

网友:
刚入手pro,一周起飞,推荐。

楼主:
相中450L了、

网友:
所谓pro和dfc的区别

网友:
450sports 450pro 450L   DFC和FBL是旋翼头的区别  FBL的维护起来方便 好像成本略低于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