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4个M12的螺丝与6个M8的螺丝比较安装强度

楼主(2015-02-25):
       4个M12的螺丝与6个M8的螺丝安装强度怎么计算,那个强的更大?求解,谢谢

网友A:
这样对比很笼统,很难说得准确。
要看物件大小、形状。如果一般方形,板料厚12mm以上长度200mm内,在四角边缘上安装螺丝,那当然是用4颗12mm,板料比较薄又比较长的,用6颗8mm的比4颗12mm的更稳固。

网友:
个人更偏好6个M8

网友B:
如果指的是要拉断螺丝话,我觉的4个M12比6个M8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比很笼统,很难说得准确。
要看物件大小、形状。如果一般方形,板料厚12mm以上长度200mm内,在四角 ...

        一块150X160mm厚20mm的钢板是小铣床的Z向滑板,废物利用电磁阀体60X80mm长200mm做Y向滑座,60mmX80mm面与Z向滑板固定,60mm面朝上做滑板面,Z向滑板有4个直径9mm的孔正好和阀体端面上M8的螺丝固定,4个M8的螺栓固定肯定强度不如6个M8牢固,可以再攻两个M8的扣,或者将4个M8改为M12的螺栓固定,问题是阀体上是扣,内六角要在厚20mm厚的滑板上铣沉头孔,M12的螺栓对阀体固定强度有利对20厚的滑板有削弱作用,纠结中,求解中,谢谢

楼主:
       呵呵呵我也偏好M8的,原因是M8开沉孔直径13mm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的是要拉断螺丝话,我觉的4个M12比6个M8强。

        8.8级M12螺栓拉断力48900N,8.8级M8螺栓拉断力29900N,4个M12是195600N,6个M8是179400N,但是M12容易导致板变形。

楼主:
      查表M8沉孔直径14mm深9mm,M12沉孔直径20mm深13mm。

网友C:
螺栓的力量非常大,小件用大螺栓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栓的力量非常大,小件用大螺栓容易变形。。。

             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空间受到限制时,用多个小螺栓再均匀的分布,比用少的大螺栓产生的变形量要小,谢谢。是的有时候当一个人忙于一件事时会有顾此失彼,在纠结时把问题发出来让大家集思广益,听了大家的建议后才区分什么是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从而得到正确的选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