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小飞一下........

楼主(2015-02-25):
春节小飞了一下,还搞了一小段夜航........

还是那架680........

肩背支架,单人FPV神器哈
不说了,直接上视频
http://www.tudou.com/v/_GLWfB8zkj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飞的很稳当,航拍不错。啥配置呀?起飞16.8v,什么电池?续航时间多少?说来听

网友:
{:1_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很稳当,航拍不错。啥配置呀?起飞16.8v,什么电池?续航时间多少?说来听

达普彩虹4S 8000 25C电池 挂狗20分钟

网友:
音乐不错  哈哈     第一次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达普彩虹4S 8000 25C电池 挂狗20分钟

什么电机,飞控,桨?25C电池如果换小一点的15C的话减轻了重量是否还有提升航时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没啥提升的了,银燕3506 650KV电机 PIXHACK飞控,1255碳纤桨

重量可以减少400g,不知道有没有用,我没试过,小小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15C会C数不足,特别有风或者做大机动的时候,反而会放电过快

那是,小的C电池需要在特定环境下使用,比如无风天气或者是低速航拍,大风天或者高速飞行还是不行的

网友B:
我看你这电池只有13.5左右才下来的,4S算下来每CELL只剩3.4V左右了,不担心飞机掉下来吗?!我的4S基本飞到14.5V左右就收手的,下来回电每片3.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这电池只有13.5左右才下来的,4S算下来每CELL只剩3.4V左右了,不担心飞机掉下来吗?!我的4S基本飞到 ...

没事,电流计一般不是很准的,我以BB响和控上电压回传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