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炸成了碎片

楼主(2015-02-25):
起飞后一直往左,我往右打,没什么反应就炸了,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
虽然还算不上碎片 但是肯定是没救了

网友:
我去,直接拽地上了,我之前是 舵机松动了,不好使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看视频感觉飞行员根本不会飞,要不然就是飞机没装好……

网友A:
机翼看来没事可以修修再飞

网友:
修修还是好机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看来没事可以修修再飞

机头都裂这样了还能修吗?

网友:
多炸炸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都裂这样了还能修吗?

你不想修 的话 送给我吧 我修修 玩

网友:
舵机松了把,我之前也搞过一次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  能修!!

网友:
碎碎平安哦

网友:
飞控松动了吧?

网友:
摔的够惨的……可惜了

网友:
刚出手那下是失速了,之后。。。。。。不是很确定。推力够吗?最后那下很像速度不够被风掀翻了。。。。。。。。

网友:
好悲催的鸡鸡

网友:
一出手就知道要出事了

网友:
飞控不能自稳吗,还是没装飞控

网友:
可能重心靠后了,导致失效,兄弟路还很长,摔多两次就好了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的摄像头是装在哪的?看上去是在头罩里的。但是好像撞到地上后,还在录像好像没坏啊。以前我有冲浪者,装在鸡头上后来炸鸡摄像头就坏了。求教摄像头应该装在哪才能是画面完整但是炸鸡摄像头又不会坏

网友:
爽歪哇 啊  哈哈哈

网友:
我试过和你一样的情况,也是左转,打舵没反应炸鸡。你用飞控了吗?什么飞控?

网友:
唉,可惜了,看情形如果是首飞难说是不是舵机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的摄像头是装在哪的?看上去是在头罩里的。但是好像撞到地上后,还在录像好像没坏啊。以前我有 ...

肚子底下,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能修,一点一点粘好,机翼修好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副翼舵机线没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肚子底下,我是这么干的

能给张图看看吗?感激不尽

网友:
我试过电调电源线在飞控旁边。干扰导致大油门往左打副翼,起飞就炸,后来看到旁边拍的视屏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张图看看吗?感激不尽

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哈哈,,新手吧1!!一看就知道是  没有装好

网友:
重心没有调好,头轻了。飞场很好,羡慕。

网友:
都快成碎碎冰了

网友:
副翼断裂了?我之前是舵机松了,第二次是副翼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