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到模友换TM2213电机在精灵1上,想知道下用原厂电池或者5400电池能飞多少时间

楼主(2015-02-25):
之前有朋友精灵1代换TM2214 3.0版本的电机 结果电压掉太快 5400毫安电池只能飞8分钟
后来才知道3.0版本功率太大 只能用1.0的 不过现在买不到了
现在看到有2213TM的  就是想知道精灵1代 哪位朋友用5400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A:
这个和电池质量有关系吧,现在用新版精灵2312电机,kbm电池还是不行的只能8分钟左右。李德改的好点16分没问题。

挂狗思两轴精灵一代2212可以15分钟没有问题,也是K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电池质量有关系吧,现在用新版精灵2312电机,kbm电池还是不行的只能8分钟左右。李德改的好点16分没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电池质量有关系吧,现在用新版精灵2312电机,kbm电池还是不行的只能8分钟左右。李德改的好点16分没问 ...

看来我也被kbm坑了  本来还想换2312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