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w500电直混控问题

楼主(2015-02-25):
购入tw500,用的富斯i6控,一通是副翼,二通是升降,三通是油门,四通和五通是陀螺仪,六通是螺距,请问带副翼的的这样链接接收机对吗?为什么我推油门时六通跟着动,油门大了就向右倒,也就是一边离地了,3通和6通混控对吗?怎么才能让他不向一边倒,该怎样混控,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四通道是方向,五通道是陀螺仪感度。另外、推油门的时候飞机是向左偏的,这时要向右微微打一点副翼舵的。要想飞机不向一边到,排除飞机自身的问题外必须多练模拟器(由于尾桨效应,所有直升机都是向左偏的,要向右打一点副翼来弥补)

网友B:
设置 ccpm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 ccpm混空。。。。

本人白菜一枚,没找到跟哪,不过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道是方向,五通道是陀螺仪感度。另外、推油门的时候飞机是向左偏的,这时要向右微微打一点副翼舵的。要 ...

不是飞机的问题,是设置的问题,不过谢了

网友B:
富斯I6的说明书上有的  PDF格式电子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I6的说明书上有的  PDF格式电子说明书

嗯,就是看不明白

网友:
附近没有玩直机的吗,装好机设置好以后先在地面检查十字盘副翼尾舵升降对不对,都正确才能准备起飞。

网友:
十字盘模式要是120度的才能用哦。

网友:
大桨拆了,电机线拔了,先检查所有舵机动作全部正确再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