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新-分享-改装19V笔记本电源为12V输出给A6供电-更新操作步骤

楼主(2015-02-25):
不喜欢家里放一堆充电设备,A6的电源也希望越简洁越好,看中了笔记本电源,但是输出基本都是19V,跟A6的12-14V输入不匹配。着手改装!这是家里多余的笔记本电源,功率150W,输出19V。这功率给我的1400mAh电池充电足够。

第一步,拆解外壳。笔记本电源外壳没有螺丝,拿美工刀切在角上然后用锤子敲,四个角都敲开一个缝,外壳就很容易拆开了,而且基本无痕。
拆开外壳里面就好拆了,一直拆到电路板出现。

第二步,找分压电阻。给电源通电,同时电压表夹住电源输出端实时看电压。拿个20-30k的电阻在电路板低压部分找电阻,并上去看看输出端电压有没有变化,一个一个的找,没啥好办法~
千万不要去碰高压区!!!
我的电源已经焊好就不拆了,找了个网上图片,跟这个基本一样。图中红线圈住的就是分压电阻之一,还有一个在它的右上角。我把这个电阻拆下来,焊了一个可调电阻上去,调到大概20k欧的样子,输出端电压13V。(调的过程中发现低于17V以后输出电压会有0.0几V的波动,但是暂时没发现影响实际使用。长期使用情况有待验证)调整这个电阻也可以升压,但是幅度不会太大,我没有去试~

最后再把壳子装好,输出端焊插头,搞定。实测连接A6,4A充电妥妥的。

祝大家新年爽飞!

网友:
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
没有具体过程.

网友:
太草率了。求细节

网友:
就当没讲!

网友:
辛苦楼主还配了图

楼主:
步骤更新了

网友A:
真心佩服楼主的胆量!特别是找分压电阻的方法!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牛!!

网友:
功率太小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佩服楼主的胆量!特别是找分压电阻的方法!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牛!!

呵呵,百度先查好资料,不碰高压区,没啥危险的。

楼主:
A6开足8A充电也不过200W,这个电源150W,开到5A充电没问题,至少对我是足够用了。

网友B:
电源 没有用到峰值的   最高80%  稍微低一点4A  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 没有用到峰值的   最高80%  稍微低一点4A  保险些

恩,5A我只是试过一次,平衡头都有点温温的。真正想用8A充电的不光是要上高功率电源,还得改A6。我平常最高就用4A。其实时间差不了一两分钟,都是平衡耗时。

网友(2018-08-25):
引用 楼主:
呵呵,百度先查好资料,不碰高压区,没啥危险的。

可以分享一下查到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