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7大桨夹内这两颗 轴承怎么拆,都卡死了

楼主(2015-02-25):
(无正文)

网友:
只能帮顶了。这手艺。呵呵

网友:
拿个粗一点的布,从要拆的那个轴承赛进去,一定要塞紧,然后从反面用主轴从反面顶,一定要让那个布能卡在轴承间的轴承里,拆之前最好加加热

网友:
加热后敲出

网友:
加热啊,堆锡啊,很多,别急,慢慢搞

网友:
加热,放在油(机油)锅里煮,这样什么都不伤。还可以电炉,热风枪,堆锡等。

网友A:
用布或纸塞住后用横轴顶出来!这上将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布或纸塞住后用横轴顶出来!这上将当的............

楼主注册时间长,可能是从固定翼转过来的,很多人不懂还不好意思问,自己闷着头可能还弄坏,遇到问题就问,没什么的,跟论坛级别没关系。算我多嘴了,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册时间长,可能是从固定翼转过来的,很多人不懂还不好意思问,自己闷着头可能还弄坏,遇到问题就问 ...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这颗大轴承,用塞纸法无法拆出。加热的很快能弄出来

网友:
楼主比我强,我直接拿锤子砸出来的,结果桨夹伤了

网友C:
泰世的飞机需要上胶的地方,胶水都用得比较足,所以必须要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世的飞机需要上胶的地方,胶水都用得比较足,所以必须要加热。

你们有那么费劲吗?加热+直径差不多的膨胀螺栓(应该知道怎么用吧)拆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