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陀螺仪上的自旋修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25):
现在大多数的无副翼陀螺仪,都有自旋修正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起到什么作用,有和没有这个功能,自旋时的姿态会有什么区别?
我的无副翼陀螺仪是MINI-SBAR,据说没有这个功能,但我自旋感觉也挺稳当的,因为没用过别的陀螺仪,所以不知道有了这个功能自旋出来是什么样。

网友:
沙发!左右旋可单独调整啊!

网友:
就是锁尾功能

网友A:
图上左边的这货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左边的这货怎么用?

和K8 V8 设置卡的用法一样

网友B:
所谓自旋修正就是在只打方向舵出现自旋动作时通过自动微调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尽量达到自旋时机身水平,旋转保持定轴的效果。这个效果在有副翼机上是要通过手动操作来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自旋修正就是在只打方向舵出现自旋动作时通过自动微调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尽量达到自旋时机身水平,旋转保 ...

正解

网友:
这个陀螺有啊,自旋很舒服啊 我用在x5上

你想体验没有自旋修正的感觉 一两百块钱买个3g就知道了
你会疯掉的。。。

网友:
天籁果然是高手,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自旋修正就是在只打方向舵出现自旋动作时通过自动微调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尽量达到自旋时机身水平,旋转保 ...

请教高人,现在打左方向舵机身前倾,打右方向舵机身后仰该怎么调整自旋修正的数值呢,用的是 K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高人,现在打左方向舵机身前倾,打右方向舵机身后仰该怎么调整自旋修正的数值呢,用的是 K8

一是点主旋翼栏的博士帽,把里面的控制回路优化勾上,尾旋翼也一样。
二是飞一遍自动微调
然后在看看有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点主旋翼栏的博士帽,把里面的控制回路优化勾上,尾旋翼也一样。
二是飞一遍自动微调
然后在看看有 ...

多谢指点,一定要飞一遍自动微调吗?  我试过自动微调起飞油门最高位接电,但是同时也进入了电调的设置模式,所以一直都没飞成自动微调`````````

网友:
飞机在自旋的时候也是严格遵守陀螺的进动性的,如果不修正,左旋会低头,右旋相反(以顺时针旋翼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点主旋翼栏的博士帽,把里面的控制回路优化勾上,尾旋翼也一样。
二是飞一遍自动微调
然后在看看有 ...

这个问题你好像回答了超过10次了

网友:
打尾舵 鸡身开始转动的时候,十字盘就保持打尾舵前十字盘的姿态不动,任飞机自旋...有点像云台的感觉...自旋结束后就恢复...昨晚看了MB自旋优化设定的视频才恍然大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