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PM LOG 中的问题和APM电流计的问题

楼主(2015-02-25):
雷家的电流计,地面站选项中设置4 0 2  手动校准,输入16V之后就一直显示16V,不管电池多少V就一直显示16V,4 4 2免校准直奔50V。
还有就是APM LOG中的ERR问题,麻烦大侠跟我说下FAILSAFE_RADIO-0与-1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电源模块不带bec吧?带bec没这个问题,不带的把6p线中3 4接至apm的a1 a2就行了,别问为什么,我也不解,但这方法是可行的

err radio1 是apm ppm编码没更新数据 radio 0 就是数据灰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模块不带bec吧?带bec没这个问题,不带的把6p线中3 4接至apm的a1 a2就行了,别问为什么,我也不解,但这 ...

带EBC,雷家的,问题已经找到,测量模块出问题了,雷家已经补发了一个,还没到手。接上3S电池,测量电流计黑线白线间电压为12.6,所以模块坏了。
那个什么APM板载PPM问题我也在APM中文网上看到了,这说明是遥控失控?还是什么别的?
还有一句不理解,那就是APM中文网上说到板载PPM编码器两秒内没有数据更新就会出现-1,但是实际飞行中,APM切换返航以后我立刻切换定高是可以的(两秒内),但是如果还继续超出返航的方向打舵会立刻又变为返航(切换定高两秒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模块不带bec吧?带bec没这个问题,不带的把6p线中3 4接至apm的a1 a2就行了,别问为什么,我也不解,但这 ...

D10不会这么差劲吧,几百米就失控了, 发工资了败个富他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