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ZA V1出故障了 有遇到过的吗?都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15-02-25):
麻烦大家了有遇得到吗,如何解决

网友:
连上没反应啦多试几下,没法拉只能反产啦

网友:
有可能是imu的排线松了,可以自己拆看检查检查,不然就是返厂。

楼主:
排线看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就加速度计的Y轴无数据输出,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系统崩盘。我的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