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左右手飞穿越的问题

楼主(2015-02-25):
请教高手们,飞穿越机用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好?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
不是那个好那个不好! 看自己习惯!  一般美国手多把~ 我也是!

网友A:
这是个古老的话题,谁的手用的熟谁飞的好,就穿越机而言有日本手有美国手,像丛林穿越的花絮里面可以看到,大部分美国手,但最后一个是日本手,关键看你熟练不熟练,老模友大部分是日本手,换手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B:
两种手都有人用,但我用的是美国手,因为固定翼、直机和真机通用,而且可以用左手控制油门右手抛飞机或可以定好油门只用右手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古老的话题,谁的手用的熟谁飞的好,就穿越机而言有日本手有美国手,像丛林穿越的花絮里面可以看到, ...

那有没有哪个飞航线好,哪个飞3d好的说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手都有人用,但我用的是美国手,因为固定翼、直机和真机通用,而且可以用左手控制油门右手抛飞机或可以 ...

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哪个飞航线好,哪个飞3d好的说法呢?

日本手飞航线好些,美国手飞3d好些,日本手把升降舵和方向舵分别用两个手控制,所以精准些,美国手飞直升机有点优势,但是我就是日本手,飞固定翼直升机多轴都一样,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飞航线好些,美国手飞3d好些,日本手把升降舵和方向舵分别用两个手控制,所以精准些,美国手飞直升 ...

谢了!

网友C:
啥手习惯用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手习惯用啥手

现在啥手都不会,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啥手都不会,呵呵

那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没办法了!!!

还是日本手吧,飞航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日本手吧,飞航线

负责的告诉你,飞特技或航线与你用什么手无关,不少人固定翼用右手,不少人直机用左手,为什么用右手的人多,因为小日本的控以前缺省就是右手的。而现在世界顶级高手用左手的多,科学、合理易理解的是左手,真机也是左手方式,但玩模型用什么手自愿,无论用什么手都得苦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飞特技或航线与你用什么手无关,不少人固定翼用右手,不少人直机用左手,为什么用右手的 ...

多谢指教!

网友:
我听老模友说的一句话玩固定翼用右手油直机用左手油--大部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用什么手靠你自己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