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 坦克 那一辆做的最好?16 和小比例的

楼主(2015-02-25):
求问
哪一辆最值得收藏?
哪量做得最用心?

网友:
豹2 和 M 26 吧

网友:
m4a3e8

网友:
虎一和M26

楼主:
经典的虎1 出了2个版本 ?  16比例的   我看价格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不知道差别什么

楼主:
豹2好多人喜欢  不过这外观个人感觉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典的虎1 出了2个版本 ?  16比例的   我看价格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不知道差别什么

我的是老版 56010 个人感觉足够了 比新的便宜  新的貌似多了些金属件 具体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老版 56010 个人感觉足够了 比新的便宜  新的貌似多了些金属件 具体不太清楚了

谢谢 我去看下

网友B:
目前为止,10式做得最好。目前能买到的坦克中,M26做最好,音效,结构,都是最好的。相对来说,虎王是做得最差的一款。诱导轮调节不用虎1那种结构的,路轮轮轴间隙过大,晃动厉害。
如果要买虎1,可以考虑新出的带金属炮管的,带蚀刻片的那个版本。M4的话,没有炮管伸缩,其他功能和其他坦克差不多。另外,黑豹,猎豹结构基本一样,声组也一样,价格偏高些。KV1/2结构,声音完全一样,就是脑袋板件不同。
4#也算比较好的一款车,避震完全仿真,就是炮塔旋转是没声音的,据说是因为实车那个是手摇的,所以没声音。知道的就那么多了~LZ有啥问题或许需要说明书~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10式做得最好。目前能买到的坦克中,M26做最好,音效,结构,都是最好的。相对来说,虎王是做得 ...

感谢
专业的回复 就是不一样

网友:
要我说 豹2A6也很好,除了金属零件偏少,相比35比例没有机枪和模拟发烟装置,其他的都不错,尤其是双流波箱,地盘细节十足,也比较坚固,摇臂差了点,螺丝上的太紧会撑坏,最有必要换金属件的地方。

网友C:
10式只能看广告,据说做得很好,但是回厂返修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阵子群里面吵架的副作用
M26很好,价格很到位,质量很到位,音效很好。
虎王,我重做了一个,基本底盘全换掉了,履带,诱导轮调节器,减震。没辙,就是喜欢虎王这个题材,真心说一句,田宫虎王卖点估计就剩题材了
豹2,质量很好,塑料件偏多,改造件成堆,价格很不好
黑豹和猎豹价格偏高

网友:
虎王稍感单薄,豹2需要一大堆改造件,价格高,m26是比较实在,个人推荐M26和虎。

网友:
豹2,M2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式只能看广告,据说做得很好,但是回厂返修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阵子群里面吵架的副作用
M2 ...

10式绝对是目前为止田宫里最牛逼的坦克,托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去模型店问,购买10式必须提前在模型店预定,然后等2-3周才能提车,据说是为了防止那些去日本旅游而购买的游客。据说可能因为双稳的缘故,生产进度缓慢。另外根据鬼子最先满足鬼子本地市场,其次满足欧美国家,最后考虑亚非大 陆的尿性来说~距离天C发售还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式绝对是目前为止田宫里最牛逼的坦克,托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去模型店问,购买10式必须提前在模型店预定, ...

生产缓慢跟双稳没啥关系吧,就是在主控里多一个传感器芯片,再添加响应控制程序就好了,既然研发成功了,批量生产分分秒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10式做得最好。目前能买到的坦克中,M26做最好,音效,结构,都是最好的。相对来说,虎王是做得 ...

鑫总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式绝对是目前为止田宫里最牛逼的坦克,托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去模型店问,购买10式必须提前在模型店预定, ...

就事论事,个人觉得10式一车难求不是神马生产缓慢,而是小日本又搞起市场营销吊胃口的那一套了~
单看目前而言,10的质量确实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产缓慢跟双稳没啥关系吧,就是在主控里多一个传感器芯片,再添加响应控制程序就好了,既然研发成功了, ...

哈哈~日本田宫专营店回答我朋友关于为何没货的问题是这么回答的,至于是不是这样,那就不知道了,10式目前产能不足是事实~当然,不排除是学习小米,搞饥饿营销~

网友:
奖爷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