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电调用什么好?

楼主(2015-02-25):
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大神说,电调用好盈的好,这是废话。。。不过他又说,天行者会空中停车,只有飞腾才能让人省心。。。

网友A:
天行者就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就很好哦

同意观点!!!

网友:
用过的天行者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天行者好像只支持2-3s电池输入

网友B:
固定翼区别不大,不用那么计较,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区别不大,不用那么计较,都可以用。

如果是用来fpv,空中停车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来fpv,空中停车了怎么办?

你不放心就买个好的呗,大男人这么纠结干嘛。

网友:
我在用守护神40A

网友:
谁说天行者空中会停车,?抛开其它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调坏了。用天行者两年,十多个飞机。重来没有遇到过。新西达用了7年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说这话的人我只能说两个字,鬼扯。

网友:
飞腾铂金好像是直机用得多,高KV的电机要的安数比较大,而且发热量也高,另外电调有设置空中停车的保护功能,好像是和高温保护类似的。FPV没飞过,建议天行者加散热片,我看周围的人都用天行者的

网友:
我觉得好赢还可以

网友:
空中停車。。。。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