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拍照怎么解决图像传输闪屏问题?

楼主(2015-02-25):
有时候 不一定非得摄像 还可以拍照啊,但是我的精灵2 加Gopro3+用延时拍照的时候 图传接收会闪屏 就是拍一张闪一下,很苦恼 ,有哪位兄弟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网友A:
拍照好像就是这样,你可以把间隔调长一些,或者后期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好像就是这样,你可以把间隔调长一些,或者后期截图

试试看吧 这是个弊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看吧 这是个弊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