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5-02-25):
刚收了一架450l,打算把十字花的螺丝全部换成芳生1.5杯头内六角,无奈x宝上最小的都是2.0的,请问能不能上2.0的

网友A:
螺纹直径是2.0mm,配的螺丝刀头六角对边是1.5mm~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少见十字螺丝的。讲究一点的亚拓机子来了也全换成M2的螺丝,1.5的容易滑口,可以看看冰人那里有整机改装螺丝包,记得问一下对不对你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直径是2.0mm,配的螺丝刀头六角对边是1.5mm~

忽然好像懂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少见十字螺丝的。讲究一点的亚拓机子来了也全换成M2的螺丝,1.5的容易滑口,可以看看冰人那 ...

全球坑的,机身侧板,舵机固定座,和尾波箱那里都有m1.5的内六角,螃蟹爪和尾桨等都是十字螺丝

网友B:
蟹爪可以十字,尾轴要内六的,尾桨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蟹爪可以十字,尾轴要内六的,尾桨也是。

那干脆就都换成2.0的内六角

网友B:
M2主要是机身,其他部位不一定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主要是机身,其他部位不一定都合适。

哦,学习了,看来具体能上什么螺丝买的时候再咨询一下卖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