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前三点起落架的1米翼展级下单翼练习机......

楼主(2015-02-25):
RT 除了千禧年外还有什么好的选择么?  我今天入了FMS的HS 123 结果起飞始终跑不直,想强行拉起来结果撞了路沿石了,现在对后三点起落架感到失望,想买一架前三点飞机玩,翼展最好在一米,我这儿飞场小.....  谢谢各位

网友A:
千禧年就真不错了,可快可慢,还可以关油飘降。700g到1020g的重量都可以飞起来。

网友:
你可以吧尾轮改成随动的,这样地面空中方向都靠尾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禧年就真不错了,可快可慢,还可以关油飘降。700g到1020g的重量都可以飞起来。

嗯  我也觉得千禧年非常好飞,但是我已经买过了,这次想换个口味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B:
楼主为什么只想买前三点的飞机

网友C:
后三点飞好了前三点才能爽飞,要不然修前起落架修不过来。稍微降重点,前起落架就歪了。
还有后三点起飞降落需要打垂尾修正方向的。好好练习下,就能很好的起飞了。

网友:
前三点的下单翼!??好象没有!主起落架往哪儿装呢??前三点的都是上单翼吧!?you有了!---康克.
后三点起飞时要同时操控副翼和方向舵;还要拉足升降舵,这样可保持尾轮不过早的离开地面而失去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只想买前三点的飞机

因为我对后三点没有信心了  而且我觉得前三点降落姿态很优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三点飞好了前三点才能爽飞,要不然修前起落架修不过来。稍微降重点,前起落架就歪了。
还有后三点起飞降 ...

我飞千禧年已经很不错了,飞了大概60起落一次都没炸过,后来装逼倒飞错舵炸粉碎了......

网友D:
推荐的都不错

网友:
后三点的最适合短距起飞了。700克以下的飞机,只要你尾巴抬的起来,动力大些,几步就起来了。飞航模只要飞的好,都很优美。前三点对下降航线要求高。

网友E:
HS123没飞起来算你幸运,这机飞起来感觉明显笨重,头部晃来晃去,稳定性很差,我后来装了个简单的飞控才感觉好飞,降落比起飞更难

另外满足你需求的是巨嘴鸟,但是不建议入手,我春节期间弄了一个,细节各种不靠谱,装机麻烦。首飞倒是很好飞,但是飞机感觉有设计缺陷,螺旋桨下拉角度怎么都不够,重心很难调对,而且很容易进入螺旋,几乎可以在任何你想想不到的情况下直接螺旋炸鸡,除非你老老实实飞航线,任何动作不做。几乎每天飞必炸,整个春节就在修飞机了,昨天彻底拆了。

推荐机型有迪乐美的塞斯纳SR22 和塞斯纳310(双发),但是都稍微大一点,非常好飞,我有一个310,飞起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HS123没飞起来算你幸运,这机飞起来感觉明显笨重,头部晃来晃去,稳定性很差,我后来装了个简单的飞控才感 ...

谢谢推荐,已经入手310

网友(2015-03-27):
你起飞不对

网友:
买个初教6吧

网友:
后三点都是后轮离地后要往右拉升降舵因为有反扭飞机越小越严重这种情况巨嘴鸟不要买相信我  qq113285459我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HS123没飞起来算你幸运,这机飞起来感觉明显笨重,头部晃来晃去,稳定性很差,我后来装了个简单的飞控才感 ...

楼上正解不要买巨嘴鸟我飞了10几个起落翻了一次金斗突然垂直螺旋搞不清什么状况   推荐初教61。3翼展稳定的多

网友:
说错是方向舵不是升降

网友F:
巨嘴鸟1。1翼展

网友F:
要么就入1.4的fms后三点小的最好别买

网友F:
还有巨嘴鸟不便宜200多起落架机械收放塑料的很脆弱初教6 翼展1.3 足够稳配2820马达4s电池可以有100多公里速度370带3个蜗杆收放有襟翼我刚买了一个前3点

网友F:
哎呀楼主要1米的啊不好意思不过1米3的在足球场大的场地起降是无压力了

网友G:
楼上所说的巨嘴鸟,的确不好飞,设计有缺陷,我的伙伴们都炸了三架了,玩不了一分钟就完蛋了,

网友G:
双发的塞斯纳310很好飞。

网友H:
国产初教六或者巴西巨嘴鸟都可以。我和lz一样,也喜欢前三点的飞机!

网友I:
TL2000,好飞不贵,做工不错,机翼可拆,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