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的电机

楼主(2015-02-25):
请问DJI 的电机能用其他牌子的电调不?
刚出的E800动力电机很感兴趣 就是电调149一个HOLD 不住  所以问问

网友A:
那电调好像有点新技术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调好像有点新技术在里面的。

就怕新电机只能支持新技术

网友:
新出 没多少人用

网友B:
我用F550的电机2212接在好赢30A电调上就不行,电机只是卡卡卡的响,不转,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550的电机2212接在好赢30A电调上就不行,电机只是卡卡卡的响,不转,咋回事呢?

DJI 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F550配置的E300动力,2212,KV920电机

所有电机都这样?还是说单独一个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把一个闲置的DJI电机装在固定翼上用,接的好赢30A电调。然后不转。

换个电调试试,电机的结构比较简单,不转多半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别家的电调。不过149的电调贵是有道理的,跟好盈的不是一个技术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