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循环螺距问题

楼主(2015-02-25):
开始位置不是0度 测量位置也不是8度这个怎么调啊?

网友A:
如果两支大桨螺距不一致调拉杆到一致
在“修定”菜单中调“螺旋总距”箭头到0度
在“循环”菜单中按“测量”,然后调滑块到螺距8度

网友:
0度是指全螺距情况下 摇杆在中位 大桨螺距0度吧 楼下补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支大桨螺距不一致调拉杆到一致
在“修定”菜单中调“螺旋总距”箭头到0度
在“循环”菜单中按“测 ...

恩,调好了,谢谢啦遥控上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怎么设置    遥控器上  设置多少

网友:
用螺距尺量,控里设置一条直线最低点-3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调好了,谢谢啦遥控上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怎么设置    遥控器上  设置多少

螺距:-2,0,10
           -12,0,12

油门根据自己习惯吧,我一般是定速一条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调好了,谢谢啦遥控上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怎么设置    遥控器上  设置多少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65、85   螺距曲线配合螺距规调到最低点-2度、中点6度、顶点12度,大概曲线是40、70、100
特技模式:油门曲线根据自己的控制能力和希望的暴力程度设定,可以先从65一条直线开始,飞着感觉一下,逐步往上提升,最高到85也就行了(再高转速变化不大了)。按照亚拓说明书上调成v字形态也可以,我感觉意义不大。螺距曲线保持顶角斜线别动,也就是从-12度到12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65、85   螺距曲线配合螺距规调到最低点-2度、中点6度、顶点12度,大概曲线是40 ...

恩,知道啦,还有个问题就是3s 和 6s 的区别 都说6s暴力是吗?  用哪种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知道啦,还有个问题就是3s 和 6s 的区别 都说6s暴力是吗?  用哪种好呢

这个一直都存在争论,我同时在用3S和6S,感觉同品牌同样C数的电池暴力程度差不多,只是6S下来电池温度要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直都存在争论,我同时在用3S和6S,感觉同品牌同样C数的电池暴力程度差不多,只是6S下来电池温度要 ...

哈哈,有你这句话我就不上6s了,因为之前买了3s电机和电池听说6s暴力所以一直在纠结,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直都存在争论,我同时在用3S和6S,感觉同品牌同样C数的电池暴力程度差不多,只是6S下来电池温度要 ...

450   3s 可以  现在好多人玩富丽465   用3s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   3s 可以  现在好多人玩富丽465   用3s也可以吗?

没玩过465。我的是改的480,360的桨,3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465。我的是改的480,360的桨,3S没问题

恩,你3s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3s用什么电机啊

花牌的2221,3980Kv的

网友B:
技术强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的2221,3980Kv的

恩,我也觉得花牌的不错,天蝎星好像没有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的2221,3980Kv的

2221,3980Kv这个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强贴,学习了!

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21,3980Kv这个代表什么

2221是型号,3980Kv是无刷电机的重要参数,就是每增加1v电压,空载转速增加3980转,同电压的情况下Kv值越高,转速越高,扭矩越小……大概是这个意思
一般情况下,450的3S使用3600-4000Kv的电机,6S使用18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1是型号,3980Kv是无刷电机的重要参数,就是每增加1v电压,空载转速增加3980转,同电压的情况下Kv值 ...

那转速高好还是扭矩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转速高好还是扭矩大好

适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