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80的机架如果装成H8,怎么配动力?

楼主(2015-02-25):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H680的机架如果装成H8,上下两层动力,该怎样配动力?

网友A:
帶狗就用3508 ,微單或單反就41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帶狗就用3508 ,微單或單反就4110吧!!

4个3508就能带狗了… 8个会不会过大?我之前以为x8要比x4用的电机小呢…

网友:
最近我在研究DAYA550改X8
初步打算减小轴距到400左右,然后用TM350套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也最北这么装

网友:
我的Y6还是用4006,还是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