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808# USB接口定义

楼主(2015-02-25):
搜索了一下,好像没有,自己做了一条线,顺便把接口定义放出来。以便备查。

网友:
这个必须要感谢楼主

网友:
谢楼主了,我把图片收藏了。

网友A:
AV那个一个音频一个视频吗?哪个视频那个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那个一个音频一个视频吗?哪个视频那个音频?

A是AUDIO音频,V是VIDEO视频,总共就5根线,两根并联是地线。一根是电源供电线,剩余两根当然就是A和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是AUDIO音频,V是VIDEO视频,总共就5根线,两根并联是地线。一根是电源供电线,剩余两根当然就是A和V了。{ ...

一直以为av是高清的意思。

网友:
小东西,大用处,GOOD

网友:
麻烦兄弟给看看我的808一代能不能照你这个舍弃USB接口,直接焊线出来?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583978

网友B:
您给看看我这样焊线对不对?如图红色的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给看看我这样焊线对不对?如图红色的标示:

首先,从usb接口定义来看,USB母座最右边的引脚肯定是电源正极,最左边肯定是负极。所以你的图示正负极画反了。如果你有万用表也可以进行验证:最左边的引脚是负极应该和电池负极相通的。如果是,那么最右边肯定是正极了。确定了这两个引脚,还剩3个。负极旁边的是id脚,必须和负极相连。还剩2个脚必定是a与v,连上监视器试试就知道了,a与v引脚接反不会烧摄像机与监视器的。其实,按我的图来接应该也能适用于你的一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从usb接口定义来看,USB母座最右边的引脚肯定是电源正极,最左边肯定是负极。所以你的图示正负极画 ...

谢谢,我回头联上电池量量看,还有您所说的id是做什么的?接AV输出是不是就接A和V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从usb接口定义来看,USB母座最右边的引脚肯定是电源正极,最左边肯定是负极。所以你的图示正负极画 ...

我接了正负5V以后,是不是ID脚还要和负极跳通?然后再接哪里?请指教!

网友C:
请问高手,808的视频线能插接收机供电吗?808输入是5v,接收机是4.8-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了正负5V以后,是不是ID脚还要和负极跳通?然后再接哪里?请指教!

说得很清楚了,按我的图接应该不会错,至少电源正负极不会接反。a和v我告诉了你也照我的图引出,加一根负极线插到电视机就知道有没有接反了。如果你没有基本的电路常识建议你还是拿着我的图找个家电修理铺帮你搞定。另外,ID引脚是个自定义引脚,它的引入可以使USB端口在数据传输和otg功能之间转换,这个你不需要了解,只要将ID脚和负极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手,808的视频线能插接收机供电吗?808输入是5v,接收机是4.8-6v

这得看你给接收机供电的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还有电压必须是5v的,一般来说是可以的。虽然接收机标称使用电压范围在4.8~6v之间,但我想你不会真的奇葩到使用6v电压给接收机供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看你给接收机供电的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还有电压必须是5v的,一般来说是可以的。虽然接收机标称使 ...

再次感谢!

网友:
我以为是5V  DP DM GND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