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出现死机情况

楼主(2015-02-25):
我的D7E 刷过G大固件,以前用着挺好的,今天开机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总出现死机情况,就和手机刷机一样,莫名其妙的按键就没有反应了。还望各位大侠赐教。还有就是重新刷机不知能不能搞好啊、刷机的固件和官方刷机软件谁有给发个,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同控 表示还没遇到同样的情况

楼主:
谁有7E的驱动给一个谢谢了

网友:
死机没辙啦,全都需要重新设置控了,我的MZ-24初5那天死机了

网友B:
同控没出现这情况

网友C:
我的也出现一会死机,关机也不行,把电池拔了等会开机恢复正常,所幸内设数据完好

网友D(2015-03-27):
控电电压过低就会这样。。。。。

网友E(2015-07-07):
控电低于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