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位 会天地7遥控 设置有副翼450 的哥们 实在琢磨不清楚了

楼主(2015-02-25):
找位 会天地7遥控 设置有副翼450 的哥们 实在琢磨不清楚了 顺便请教gp780陀螺仪设置问题

网友A:
你是哪里不会调?一般设置好十字盘类型,舵机正反向和行程,调平十字盘,调好集体和循环螺距,再设置好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调一下尾巴的感度就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不会调?一般设置好十字盘类型,舵机正反向和行程,调平十字盘,调好集体和循环螺距,再设置好螺距 ...

哥们能加我QQ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