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电池怀孕问题·····

楼主(2015-02-25):
如题·玩船·狮子电池··之前买了块3S2200/30C的电池用的挺好,后来同一家店·店小二推荐买了块3S5200/30C的··BB响调的3.5V··基本每次都是报警就上岸·电池稍有温度,一般换下电池后回家测量电压都在3.6--3.9V/S,使用不超过5次,年前玩的少··风干后5--15摄氏度保存,电压3.85V左右/S,保存前半个月电压正常稍有胀气,年后拿出来测试电压,有点吃惊··电压正常,但肚子大了很多··
原装是透明热塑包装,用了两次后看透明包装内有水气,剪开外热塑膜自然风干后换了热塑管封装,由于给电池换了衣服·所以就没联系卖家,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使用或者保存的问题
补充一句,之前有次充满电带出去玩,没多久船出状况,同时有四块电池满电带回家··没放电保存了三天,一块就是这个狮子,还有三块自组电池2400/3S*2P,4800/3S,自组的目前都很苗条,估计半个月后狮子开始怀孕,而且充电结束显示4.18V左右/S,等电池稳定后电压升高4.25V左右/S
有电池高手帮忙诊断下··

网友A:
沙发~帮顶!! 我也用狮子 感觉性价比可以~(个人猜想, 可能电池个别质量问题,受潮,充电器也有问题吧 ?电池稳定了电压会上升那么多啊?不懂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运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帮顶!! 我也用狮子 感觉性价比可以~(个人猜想, 可能电池个别质量问题,受潮,充电器也有问题吧  ...

有三块狮子电池和若干自组电池···使用充电保存基本都一样··唯独就那一块怀孕·····而且电池稳定后电压会升高很多···无语···

楼主:
万一无解只能怪运气了···

网友:
便宜貨可以用就好!運氣差

网友B:
不充电电压会自动升高?第一次测错了或者后面记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电压会自动升高?第一次测错了或者后面记错了吧!

不可能会记错的··每次充电都不会超过4.2V/S······但充满后第二天测就回有超过4.2V的
·

网友C:
楼主电池放电不行啊,电压骤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池放电不行啊,电压骤降的厉害

怀孕后还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掉电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怀孕后还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掉电厉害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池坏之前就掉电压厉害。以后就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池坏之前就掉电压厉害。以后就再买了

之前到是挺正常的·····和其他电池无异···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会记错的··每次充电都不会超过4.2V/S······但充满后第二天测就回有超过4.2V的
·

我不信这个邪!你可不可以贴图看下.

楼主:
目前放冰箱冻着在··呵呵···3.85V冷冻···貌似没什么效果···现在没玩所以一直没充电···

网友D:
狮子电池,没用几次就这样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狮子电池,没用几次就这样了,正常吗

俺的也是···

网友E:
用18650 电芯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8650 电芯组吧!

感觉18650比锂电池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