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尾桨不转了(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5-02-26):
飞机飞得有几十个起落,今天刚开始悬停的时候感觉尾巴有点抽搐,没有在意继续飞。再飞一个电的时候,
突然飞机尾巴不转了,拔出尾电机用1.5V电池直接驱动,发现尾电机正常。但是插上主板就是偶尔转一下。
继续准备再飞,发现尾电机还是不转。
初步怀疑是我的螺距太大,导致尾电机负担重电流大烧坏尾电机驱动二极管。
请教各位,我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主板实在太小了,自己解决估计有点难度啊

网友A:
v977 炸鸡之后,在遥控器一二模下 尾巴点击不转,三四模式下转,不知道哪里坏了,一二模式下飞机倒过来尾巴电机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77 炸鸡之后,在遥控器一二模下 尾巴点击不转,三四模式下转,不知道哪里坏了,一二模式下飞机倒过来尾 ...

咨询了一下卖家,说是只能把整个主板都换掉,这也太啃爹了吧。

网友B:
检查是否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C:
1.可换整组的尾电机组试试,如还有同样问题的话,那就是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换整组的尾电机组试试,如还有同样问题的话,那就是主板挂了..

重新焊了一个新电机,用1.5V电池驱动是正常的,插入主板后没啥反应,看来真是主板挂了。
PS:请问前辈,这样的问题具体一般是哪儿坏了,自己能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否插座接触不良

谢谢指导,回去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A:
换其他模式看看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模式看看好不好使

刚刚换了一下模式,模式1和2尾桨不转,模式3和4尾桨转
好奇怪,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77 炸鸡之后,在遥控器一二模下 尾巴点击不转,三四模式下转,不知道哪里坏了,一二模式下飞机倒过来尾 ...

哇,问题和你的完全一样。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D:
可能摇控器里。线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摇控器里。线脱了

确实如你说的,遥控器里面左边摇杆的一根线断了,焊接的太不牢了,轻松扯一下就断。

网友E:
楼主,你的丘比特V3还在吗?出个主板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丘比特V3还在吗?出个主板给我吧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早处理了,都三年了,现在还玩那个老古董啊早处理了,都三年了,现在还玩那个老古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早处理了,都三年了,现在还玩那个老古董啊早处理了,都三年了,现在还玩那 ...

我还有不少配件,有时候玩玩打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说的,遥控器里面左边摇杆的一根线断了,焊接的太不牢了,轻松扯一下就断。

是遥控器的事吗,那要拆开看看啊?

网友:
拆开遥控器看见有个线断了

网友(2015-06-08):
老古董可以收藏,留给下一代。

网友:
我也是新手  977 摔了一回 换了个尾电机换出事来了。一给油就逆时针转 给的越大转的越快。开始以为接反线了,换了几回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