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拉距测试

楼主(2015-02-26):
接收放屋里拿着控往外走大概20米就收不到回传信号了这正常吗。

网友A:
反啦,应该把遥控器设好失控保护后开机放在家里,油门摇杆推到最大,把接收机接电并在油门通道插一个舵机拿着走,什么时候舵机摇臂回到最低说明没信号了。

网友B:
屋里屋外那么多墙,都是障碍啊~2.4G没什么绕射能力~找个空旷地方拉锯吧~

网友C:
找个空旷地方拉锯吧

网友D:
或者控放在窗台上然后出去走,然后你家咪咪路过好奇给拨拉到楼下去了
让家里人帮着看一下吧。

网友E:
我XG14 731B和831B隔着8面墙 回传一样好使,有50米左右

网友F:
一楼的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