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六轴折叠机架,伞折和横折优缺点比较

楼主(2015-02-26):
如题,伞折和横折各有那些优缺点因为要挂微单,整机全重预计6公斤,求推荐振动小、结实的架子

网友A:
伞形占空间小装车上好装,要是一米的轴距,再加上箱子,横折的一般十万左右的车后备箱装不下,面包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形占空间小装车上好装,要是一米的轴距,再加上箱子,横折的一般十万左右的车后备箱装不下,面包除外

振动呢,伞折和横折比,哪个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动呢,伞折和横折比,哪个大一些?

折叠方式跟震动没关系吧

网友:
震动更多的是和电机  桨有关系

网友B:
决不能使用折叠机架,节点会有碳管疲劳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B:
决不能使用折叠机架,节点会有碳管疲劳

要看什么方式折叠的,横折有可能出现疲劳,但是伞折不是折叠碳管部分,而是金属部分,一般时间长会出现轻微的磨损,但是用到那个程度也该换机器了

网友C(2015-06-14):
引用 网友B:
决不能使用折叠机架,节点会有碳管疲劳

不能折叠的机架  碳管也有节点吧 碳管也没有疲劳 多多检查就是了

网友:
横折 折叠完还是很长 而且装的时候还得卸云台 个人认为伞折比较好

网友D:
伞折好,不占空间,横折还是很长,而且横折C扣时间长了需要更换,后续费用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折叠的机架  碳管也有节点吧 碳管也没有疲劳 多多检查就是了

碳管也有疲劳?能给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伞折好,不占空间,横折还是很长,而且横折C扣时间长了需要更换,后续费用较高

已入海天S700四轴伞折,就是太重了,固定脚架+云台挂架共计11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海天S700四轴伞折,就是太重了,固定脚架+云台挂架共计1100g

机架这么大轴距,重量都差不多的,相差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碳管也有疲劳?能给讲讲吗?

受力较大的地方久了就可能出现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较大的地方久了就可能出现裂痕

我看有卖“碳纤管内壁精密加强环”,是不是能一定程度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卖“碳纤管内壁精密加强环”,是不是能一定程度改善?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叠方式跟震动没关系吧

有吧。。。。。横折机臂容易松动

网友:
横折也有不用c卡的

楼主:
好东西,求x宝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求x宝关键词

16mm 多轴 折叠件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有史以来的最便宜的伞折机架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P4zMcf&id= ...

这六轴能用多大的桨? 下挂件能用你家两百多的不? 我有兴趣只是你们给的參数真的不能多点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