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单轴云台求助,

楼主(2015-02-26):
我的是天7,第6个通道是旋钮通道,接收机6通道线信号线已接,输出通道CC3D上的6通道接舵机遥控器已经重新校准过,为何解锁后,晃动飞机,舵机无反应,谢
CC3D是电调供电,舵机是普通9G舵机

网友A:
你云台直接插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云台直接插接收机了?

就是个舵机,直接接到CC3D 5或6通道了,前面1234接电机了

网友:
关注一下,一直有CC3D的6通道加摄像头俯仰舵机想法,但也是地面站选了舵机接了没反应,求高人。

楼主:
坐等大神现身,哈利路亚

楼主:
百度,优酷,搜索不到相关信息,我也是从一个Q群中,一个叫AAA 的指点了我一下,我按照他的帮助,舵机无任何反应,他说我设置的都对

网友:
关注一下,还真没看见有人用到CC3D这个功能的

网友:
MS这个CC3D不支持的

楼主:
我看有人用了啊

网友B:
刚才在官网上查到的

楼主:
可以用,朋友调试出来了,我哪里都没修改,就是修改,6通道,输出,要修改成最低1000-最高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官网上查到的

对,我只是用舵机测试下6通道,因为5通道我是飞行模式开关

网友:
5通道是模式通道,要用也只能用6-7通道

网友:
这个要顶,大神现身

网友:
wiki上有详细设置例子....

楼主:
感谢,在调试,舵机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