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图传断开链接如何自动返航

楼主(2015-02-26):
不是控或者图传断开连接都会自动返航吗?我的V+经常是控有信号,app上显示断开连接,v+还是不回来。平时让其返航都是点app地面站里面那个返航按钮,可是图传断开后,那个按钮不能用了。1)图传断开只能用S2调到手动,才能让它回来吗?
2)我的S2开关是默认值,貌似没有手动模式,只有姿态和gps,据说手动要连接电脑调了以后才。怎么调啊?
3)苹果app商店有一个v+boost,有用吗?

网友A:
调参软件几秒可以吧s开关的一个档位设置成返航 。楼主用地面站返航我觉得有风险,国内用地面站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几秒可以吧s开关的一个档位设置成返航 。楼主用地面站返航我觉得有风险,国内用地面站是有误差的

谢谢,我马上就去调一下

网友B:
图传没有了,可以转动下中继器,就会又调出图像了

网友C:
是遥控没信号才返航
视频没信号不会返航

网友D:
BOOSTER APP我買了,是不是真遠了,我暫時沒膽試亦沒機會試,不過就是穩定了後多,我再付費買了里面兩個擴展功能,一是Fpv camera一是Flight tracker,前者可在一旁同時顯示地圖,飛機位置和你跟飛機的指向,還有大約的信號強度,後者有完整的飛行紀錄及軌跡回放,太tm好用了,現在我都用它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没有了,可以转动下中继器,就会又调出图像了

可是这个也太碰运气了吧。。。我的经常调了中继器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遥控没信号才返航
视频没信号不会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STER APP我買了,是不是真遠了,我暫時沒膽試亦沒機會試,不過就是穩定了後多,我再付費買了里面兩 ...

你说的boost里面第一个fpv camera,可以在一旁显示地图是啥意思啊?是在另一个手机或者ipad上显示?还是说,在同一个手机屏幕上啊?你说的信号强度是图传的信号强度吗?

网友A:
有飞行记录的是Flight tracker 吗? 这个记录不知道大疆认不认可 假如炸鸡了可以提供佐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boost里面第一个fpv camera,可以在一旁显示地图是啥意思啊?是在另一个手机或者ipad上显示?还是 ...

有數個選擇,大實時畫面,右方三分一有地圖或大實時畫面,右下小地圖或全實時畫面或全地圖飛,同一手機上

那個信號顯示用綠到紅大約顯示你的遙控和飛機之間的信號強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飞行记录的是Flight tracker 吗? 这个记录不知道大疆认不认可 假如炸鸡了可以提供佐证

對,但大彊的作風,真的看他們肯不肯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