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BAR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入模已半年有余,开始自己买来空机和设备研究着组装,后来又掉进地平线的小直坑,最近想上架550级的大点的直机,可是之情只用过K8没接触过其他的陀螺,因为我一直都是单练,一个人在战斗连模拟器都没用过,跑题了哈,看到一些老模友对EBAR的评价还不错所以想试试,我也很喜欢它骚红的样子。可是问题来了,我用的是地平线的控,但是EBAR不支持DSMX的卫星并且只能用一个DSM2的卫星,550的飞机已经算比较大的飞机了只用一个卫星,安全性和操控性靠谱吗?请用过的模友给些建议,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用传统接收机模式

网友:
别怕啊,买100多的六通道接收一样飞

网友:
建议用常规接收机。

网友A:
DSMX卫星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X卫星是干什么的

卫星应该算是接收机的一个附加的天线,一般一个接收机带一个卫星,如果通道多的,可能会有两个,因为卫星体型小巧,却又是单线连接,可以直接用在很多牌子的陀螺上,好处就是便于布线,缺点是山寨的太多性能不够稳定。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楼下补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卫星应该算是接收机的一个附加的天线,一般一个接收机带一个卫星,如果通道多的,可能会有两个,因为卫星 ...

意思是卫星在陀螺仪上就不用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卫星在陀螺仪上就不用接收机了?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多谢

不客气,其实我也是个新手,都是航模爱好者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其实我也是个新手,都是航模爱好者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同是新手,共勉,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