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一般用多大电流充电?

楼主(2015-02-26):
想问一下大家一般用多大电流充电? 比如3S5200的
电池
,用多大电流充电比较好?

网友A:
3S 5200 我用1.9A

网友B:
我4s5千格式的,花牌的---我用2。5充。有时候着急了用3A。充电器是B6。3s2200格式电,我用1A或者1。5a。

网友C:
电池未标明的,可用0.5C到1C充电,有些电池标明可以5C充电。

网友D:
6S电池,都在用3.5A充

网友E:
在充电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用小电流充电,对保护电池有好处。对于标明充电C数的,也不能超过此值进行快充。

网友F:
3S2200,我用4A。。3S1500用3A

楼主:
对于3S5200电池,1C是不是5.2A?

网友G:
不急的情况下就1a慢慢冲。

网友H:
6X80C,ACE 3S 2200mah 我用2.2A

网友I:
我记得 电池的说明书上说 正常 充电电流是 0.5C 这样不伤电池 不管是不是 动力电池 都是这个标准 动力动力电池 可以快充 但是对电池 不好 会发热

网友J:
看朋友玩船,都是22安充电

网友K(2015-09-15):
2.1A

网友L:
锂电生产厂家在做电芯的时候会用1c的电充一次,主要看有没有危险,属于破坏性试验,试验之后就是0.5c,并且他们强烈建议在0.5c以下充,安全还能保证寿命。
高倍率电池放电虽然是普通手机电池的几十倍,但是充电的性能和手机却没啥区别,甚至还要差些,所以用0.5c比较靠谱
以上引用某大型电芯厂设备部总监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