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Gpro 驅動裝不上電腦,有沒有知道這情況如何解決?

楼主(2015-02-26):
讓我煩了一整天,有沒有那個模友知道這情況要如何解決。。。在線等。。。。

网友A:
GPRO电脑软件直接安装就行了!不用装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电脑软件直接安装就行了!不用装驱动吧

就是安裝好,沒有辦法連上驅動。。。。

网友B:
装的虚拟COM驱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的虚拟COM驱动多了。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的虚拟COM驱动多了。

不行,看來我真是後悔入這個Gpro了。

网友:
电脑需要安装 .net4.0

网友C:
换台电脑或者用虚拟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台电脑或者用虚拟机试试?

我都試過了,現在再找不到辦法我就去換過個系統試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試過了,現在再找不到辦法我就去換過個系統試試了

这么诡异?我是在虚拟机上可以用,win7 x64 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诡异?我是在虚拟机上可以用,win7 x64 cn。

你能不能給我個連接去下載虚拟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給我個連接去下載虚拟机吧,

虚拟机virtualbox: x86/amd6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給我個連接去下載虚拟机吧,

virtualbox: https://www.virtualbox.org/wiki/Downloads, 根据你的真实系统选相应的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給我個連接去下載虚拟机吧,

我用的是virtualbox,搜一下就有。发链接还要审查。。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装不上电脑:换了系统一样不行

网友D:
哈哈哈哈  华硕等主板肯定不行, 你换 HP 试试看  保证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  华硕等主板肯定不行, 你换 HP 试试看  保证一次搞定!

完全沒有錯,华硕主板真是不能裝

网友:
我的惠普,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沒有錯,华硕主板真是不能裝

华硕是台湾的  亚拓也是台湾的...闹矛盾啊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是台湾的  亚拓也是台湾的...闹矛盾啊擦

对头, 就像王老吉和加多宝,都是我们这里的,还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