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NAZA V1是否可以用来飞穿越机

楼主(2015-02-26):
手里有一块老款的NAZA V1,不知是否可以用来飞穿越机。如果可以,参数如何调整。趴谢

网友:
肯定可以啊                   横滚  俯仰
                   基本感度    60     65
                   姿态感度   100  100            基本这样 不会抖 你自己再琢磨  琢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啦

网友:
我在用飞蝉250

楼主:
操控感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控感如何

很好啊,暴力穿越和柔和航线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暴力穿越和柔和航线都ok

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暴力穿越和柔和航线都ok

老衲给个感度,谢谢!

网友C:
我是基础感度都是100,姿态是120,起飞重量680g,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衲给个感度,谢谢!

这个看你动力和起飞重量了,我的是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动力和起飞重量了,我的是130

130是全部还是指姿态?垂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基础感度都是100,姿态是120,起飞重量680g,感觉还不错。

垂直感度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是全部还是指姿态?垂直呢?

垂直1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是全部还是指姿态?垂直呢?

这个都不一样的,除非你跟我配置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一样的,除非你跟我配置完全一样

嗯,我知道都不一样,但是既然都是250,差别不会很大,谢谢指点

网友D:
試了
基本
70 70  90 100
姿態
100 100
果然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了
基本
70 70  90 100

那你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配置是什么?

銀燕1806+銀燕12A
2200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配置是什么?

還有700C攝像頭及200ma圖傳加dji蘑菇頭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配置是什么?

不过我试naza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试naza lite
多谢,装好以后试试

网友E:
可以用,不经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