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D100智能充电器是**的平衡冲吗?

楼主(2015-02-26):
SKYRC D100智能充电器是**的平衡冲吗?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同时充两块6S电池不知平衡效果如何?充二块6s电池大概要多长时间?感谢!

网友:
我刚入了 这个 就看到这贴   按他的说明来看最大单路充电电流是 10A  你说的6S的电池是多少毫安的      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和你之前用的充电器的充电时间是一样的

我用的是6S   1300毫安 和 1400毫安的电池   设定4a的电流  充满 都在15分钟左右  电池用的时间久了 需要充电器给每块点板做平衡的时间就会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