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2015-02-26):
四轴炸鸡后,储存ic炸掉了,我焊上去时一个引脚被弄掉了(图中8脚)  那么问题来了?
1:飞控插上电脑无反应是这引起的吧?
2:上电解不了锁也是它引起的吧?
3:用L1117代替行不?(某宝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A:
这有卖的,搜索apm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卖的,搜索apm物料

谢了啊   不过还是没找到一样的 气压计,6轴陀螺仪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啊   不过还是没找到一样的 气压计,6轴陀螺仪居多

LZ图中所标示的是闪存芯片16M的,链接不上电脑和它没有关系的,
这个芯片是记录存储飞行IMU数据的 !!!L1117是3.3V稳压用的,首先你要确定你的3.3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