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3年的电池,只要电压一点不跑电,就是好电池吗?

楼主(2015-02-26):
topgun电池两块,一块1300 25C 膨胀厉害点 但是臆测电压 和3年前存放的时候一样  一点没有跑电;另一块1600 30C也是  电压没有丝毫变化。

1600毫安的电池,表皮标示的是1600毫安  拆开表皮 却显示1500毫安,我得去问问卖家  若给我一个合理负责的解释  我还会继续购买topgun。否则,拜拜。。。

为何拆开表皮后,电池就显得不在膨胀厉害了,,,?

为何拆开表皮后,电池就显得不在膨胀厉害了,,,?

网友A:
赞,电池需要长时间存放。用平衡充维持电压在3.8v左右比较理想。

网友B:
哈哈,老板会告诉你,实际测试就是有1600电量

网友C:
试两次看放电还行不?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D:
满电保存,就算电压不降,容量也会变小。

网友:
商家虚标,这是个正常现象,只有格式不会虚标但是,价钱比较高

网友:
如果电池实际能放出1600的电量,也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两次看放电还行不?

试了,可以。我把两块非同一品牌的1300毫安电池 并联了,效果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电池需要长时间存放。用平衡充维持电压在3.8v左右比较理想。

恩,共三块电池,其中两块的电压都是3.8v多一点  另一块是3.91-3.92。 近3年没有进行冲发电,结果通电一试 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板会告诉你,实际测试就是有1600电量

回头我问问,我看他们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电保存,就算电压不降,容量也会变小。

恩,肯定的吧,, 之前看到过说 锂电就算是新的也是有寿命的。 那您说,要是新的锂电 3.8V电压  可以保存几年(期间不进行充电)。

网友C:
我的几块3S电池3-4年没动过,后来充电试一下还行,但多飞几次后发现有点弱了。

网友E:
锂电可别满电存放,不然鼓包是迟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可别满电存放,不然鼓包是迟早的事。

恩,这个之前就知道。。。但是,我没有充放电的设备,只能靠遥控动力装备来放电。。。  充满电 最多能放几天 依然无需充电直接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几块3S电池3-4年没动过,后来充电试一下还行,但多飞几次后发现有点弱了。

嗯嗯,所以 我把电池并联了,来抵消点衰弱的电池性能。。。 你们都有专门的冲发电设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这个之前就知道。。。但是,我没有充放电的设备,只能靠遥控动力装备来放电。。。  充满电 最多能放 ...

充满电 最好只放2、3天,若超过一周,应以每芯3.85V左右为保存电压。可用动力空转来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满电 最好只放2、3天,若超过一周,应以每芯3.85V左右为保存电压。可用动力空转来放电。

有专业的充放电设备的模友 比例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专业的充放电设备的模友 比例多吗?

如果长期玩的魔友,充电器一般是要有放电功能的。

网友F:
楼主   这个牌子的电池好用不?  不知道和现在的电池  相比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牌子的电池好用不?  不知道和现在的电池  相比怎么样啊

赫赫,这个问题,我没法太好回答,虽然 我在航模上投入了 5000大几的银子,但是我没飞过多少次…………,  …… ……   就买过topgun 还有60元的1300毫安电池,,,,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top应该比格式差不了多少,也就是 百分之几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长期玩的魔友,充电器一般是要有放电功能的。

得多少钱? 我只用3S的锂电,您推荐个性价比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得多少钱? 我只用3S的锂电,您推荐个性价比好的!

这个倒有些为难了,因为我用过几个自己都觉得不理想,有MAXPRO X6和IMAXB6,后一个便宜,可质量不行,用了两三年就坏了,前一个贵些,放电还可以,充电平衡性等也不理想。

网友:
我映像中,锂电的寿命除了循环次数,还有就是存放时间和温度,存放2年就基本废了,电压正常不代表容量正常。
可能深圳天气热对存放不利,反正我的2200放了一年就最多只有16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赫赫,这个问题,我没法太好回答,虽然 我在航模上投入了 5000大几的银子,但是我没飞过多少次…………, ...

哦哦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倒有些为难了,因为我用过几个自己都觉得不理想,有MAXPRO X6和IMAXB6,后一个便宜,可质量不行, ...

我用的是100元不到的320B 最大支持3S。。。 听说 越是这种廉价且皮实耐用的充电器  充电越好越充分 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0元不到的320B 最大支持3S。。。 听说 越是这种廉价且皮实耐用的充电器  充电越好越充分 是这 ...

哈哈!这个320B充电器应该还不错吧,我倒也觉得价格与性能的确是不见得是正比。我曾用一种几元的二手SONY手机4.2V充电器组了个平衡充,充电的平衡性倒比这些所谓大牌的好得多!只是不能放电

楼主:
是吧,就是说100元的充电器和大几百元的充电器 冲相同的电池,对电池的容量什么的差别  可以说是完全忽略不计对吧?简单的充电器专职啊 主要是,就好比跑100米  田径十项全能运动员 和单项运动员的差距一样(哈哈,比喻不大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