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V+问题

楼主(2015-02-26):
2V+ 用NAZA模式可靠还是 PHANTOM模式可靠?

网友A:
同上,坐等大鸟回复

网友B:
2V+ 无NAZ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V+ 无NAZA模式
naza -m模式

网友C:
多看说明书啊。
V+的NAZA模式只不过比精灵模式多了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启动前检查S1和S2开关置于正确位置就可以了。新手最好别碰手动模式,直接在调参软件中关闭手动模式。

网友D(2015-04-08):
新手就phantom模式吧 能飞手动 就NAZA模式吧 紧急时刻切手动 可以救~~

网友E:
2代的特点就是精灵模式,你非要用一代就有的功能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