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700L 怎么接线呀,痛苦中呀。。。。

楼主(2015-02-26):
看说明好像要外加一个电池的,要吗?

我用的是FUTABA6028B接收,用SUB接GRPO,这样还要外加电池给接收机供电吗? 160HV的电调,有二个舵机一样的接口,其中一个接GRPO的油门接口,还有一个是一条白线的,貌似这条接线是没用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一个5.1的降压,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用的呀?呜呜。。。。在这查了半天,没找到上述的答案。以前玩700N油机,第一次入700L这样的大电直,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
小心射大桨就好。。。螺丝容易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一用,鸭子走线还是好走的,宽敞。。。

食指是被鸭子大桨打到留下的疤吗?

网友:
随便接上就行,很快就会射桨,你布好了反而不方便拆开维修

网友:
都被拖删的看不到内容了。怎么看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纠结,小心射大桨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纠结,小心射大桨就好。

看到您的飞机横轴螺丝断了~!我这朋友也有一台700L TOP 弄的都不敢飞了~!有什么建议~!

网友:
电调是不带BEC的  接收机需要单独供电  或者2S直驱  或者用一个降压器  现在都是高压舵机 直接插到接收机上任意空闲通道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的飞机横轴螺丝断了~!我这朋友也有一台700L TOP 弄的都不敢飞了~!有什么建议~!

没有好的建议啊,鸭子螺丝是非标,只能用他的,螺丝质量有问题,近期连续射这么多。。。。何况鸭子螺丝没有单独卖的,2根横轴配一对螺丝,剧坑不说,这质量没法弄。。。。
鸭子射桨集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的建议啊,鸭子螺丝是非标,只能用他的,螺丝质量有问题,近期连续射这么多。。。。何况鸭子螺丝没 ...

700这么坑人,螺丝都是非标?不是M6*16的吗?
550和600横轴螺丝就是M5*10的,我用的是芳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00这么坑人,螺丝都是非标?不是M6*16的吗?
550和600横轴螺丝就是M5*10的,我用的是芳生的

...

M6*16是没错,但是螺丝头形状是非标的,不能用标准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6*16是没错,但是螺丝头形状是非标的,不能用标准件。。。

刚看了一下,好象不是半圆头也不是盘头,是比较奇怪
550L和600的好在还是标准螺丝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下,好象不是半圆头也不是盘头,是比较奇怪
550L和600的好在还是标准螺丝头

还是使用的M3的刀头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使用的M3的刀头安装的

M6的螺丝用3.0的刀头?太奇葩了。我那个M5的横轴螺丝是用4.0的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