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新人问题求解

楼主(2015-02-26):
图片里控制模式切换的 手动的下拉菜单为什么不能选择 介绍说可以选择为失控保护
现在关控后已经通过遥控end poin 设置为失控保护 但我想手动测试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搬动摇杆,并调节行程到可选择位置,试一下

网友:
手动基本上没法飞

网友:
LITE版的能调吗?没印象了

网友A:
lite软件是不能调的,不过刷v2固件用v2软件就是下拉可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软件是不能调的,不过刷v2固件用v2软件就是下拉可调的了。

是的我就是记得刷了V2后可以调 不刷就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