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 孩子们 遥 控 立方风筝 飞行 视频

楼主(2015-02-26):
国外  孩子们  遥  控  立方风筝   飞行  视频
?firsttime=20

网友:
怎么做的?

网友:
爱动脑的鞋子们,,,,

网友:
一个轴上一正一反两个电机?加上方向的舵机,还是一个电机然后用 舵机修正方向。

个人偏向前者

网友A:
矢量控制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控制一个电机,

网友(2015-04-18):
楼主:这是一款非常适合普及的模型,想做一套试试。能给个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看上去矢量控制象万向节,也象直机里面的倾斜盘,但是,会不会有反扭矩力作用影响,需要一倾斜拉角吗?

网友:
创意不错:
把我们国家传统立体风筝和模型相结合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矢量控制一个电机,

电机是死的!
后面有升降方向舵面!

网友:
开始了,动手折腾一个试试。

网友:
电机内藏于里的话可能更安全一些。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应该是内部嵌了一个类似于固定翼的结构,有方向舵与升降舵,好像有机翼,而且立方多是以菱形在飞,很少有正方形。见图可以看见垂尾及大翼看的很清楚不知道横的是大翼还是水平尾翼从放飞动作也可以看出

网友:
固定电机,有升降舵和方向舵,以菱形方式飞行,为了能保证识别正飞倒飞,肚皮那条线做了特别颜色条,可能电池也偏向下安装保证稳定性。感觉就是KT板机加了个风筝套子。